求教:位移检测

楼主:
想做一个移动感应的,如果装门上或窗户上,打开门或窗口,可以检测到,精度要求不高,只是要求检测门或窗是否被打开
不想用干簧管的方式, 求教大神有什么传感器可以做?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地磁传感器可以

网友A:
加速度 和 地磁传感器 都算高级了,
你看用 磁铁直接控制断开,闭合,这样成本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 和 地磁传感器 都算高级了,
你看用 磁铁直接控制断开,闭合,这样成本低。

现在用的就是干簧管门磁,这个在一些情况下安装不太方便,做成单体的安装适应性要高很多

网友:
这个成本在什么区间,我需要控制成本,毕竟原来使用的是干簧管成本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的就是干簧管门磁,这个在一些情况下安装不太方便,做成单体的安装适应性要高很多

不好意思,我以为你自己 DIY 玩具了,原来是自己做产品。

产品都是在玩性价比啊,
成本低,稳定好,好生产,好安装,还的好修,还要能长期供货

网友:
我不知道

网友:
用接近开关就可以做到单体安装,用红外对管测距也行啊。话说用手机上论坛真不方便,各种不适应。

网友:
小磁铁配合霍尔传感器即可轻松解决。

网友:
雷达传感器可以~不过价格可能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