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光固化DIY】着手开始做DLP光固化3D打印机 有兴趣的小伙伴欢迎跟帖

楼主:
研究了好一阵子光固化打印机  最终选定使用DLP投影  倘若在几个月以前 那还真不敢用 因为技术不成熟 投射出来的画面边缘处光照比较弱  现在则有了很大的改善

机器构架方面比FDM机器结构简单的多  但在一些化学和光学上又有了新的难点

机器构架:
只有一个Z轴用来控制高度  先做一个丝杆的Z轴看一下稳定性如何   成型尺寸理想做成200*200*400  当然这个需要看DLP机器的性能和价格来权衡了

如果感觉不够稳定  再增加一个丝杆 双步进电机控制Z轴运动  考虑看情况是否需要增加64细分

需要选择一个短焦的DLP投影  恩  理论上使用热源灯来照射  因为光强的原因及温度  应该更能良好的控制光敏树脂的成型及时间如果原则LED(喊SOSO借我用3010的DLP)通常情况下亮度不高  似乎LED的DLP机器只适合小尺寸使用  比如玩具?车载导航投影?不得而知。。。。因为亮度低还不发热(虽然电子器件只要通电就会产生热量  但LED相对而言基本没什么温度  就更不用说能投射到树脂槽了。。。)因此还准备了UV灯看怎么使用法。。。

再就是反射板和树脂槽了  至于树脂槽的一些疑问  最近终于解开了一些  虽然还有点朦胧 但慢慢尝试 应该还是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的

因为精度高的原因  因此切片软件不可能使用cura或者S3等  打算选用美国开源的软件进行尝试  慢慢调节吧。。。

恩  这次大概要说的差不多就这些了  看看还有什么遗漏或者你们提问?恩 那我就等你们回帖吧

网友A:
今天去电子信息城购买了3款DLP投影机   2个新的1个二手的  宏碁6510BD和E141D 这两款是新的  分辨率也还不错  还未拆开测试   一个二手的日立DX300这个便宜的多  和老板套了很久的近乎  最终拿下的价格相当于一个热源灯+DMD芯片的价格  感觉还是非常划算了  但分辨率(实际分辨率)1024*768   虽然比新的机器小一些  但打印120*120mm的面积应该没有问题  并且是短焦距

网友:
三d的,贵吗?

网友B:
DLP投影,就是那个液体里面直接拉出形状来的那个吗。
这个自己也能搞,太妞妞妞妞妞妞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去电子信息城购买了3款DLP投影机   2个新的1个二手的  宏碁6510BD和E141D 这两款是新的  分辨率也还不 ...

我也有興趣做台

网友C:
DLP光源是不是要求电光源,会影响成像的效果吧

网友:
这个很有吸引力,持续关注

网友:
贵于不贵的衡量标准每个人都有所不同  这个无法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DLP投影,就是那个液体里面直接拉出形状来的那个吗。
这个自己也能搞,太妞妞妞妞妞妞啦

咦 多了新版主嘛  兄台是搞那一块的呢?手欠点了一下版主排行发现你1000多分。。。你的精力真旺盛。。。

对 光固化的机器是这样的原理  就像延时摄影后大家看到从一个扁平装有液体的盒子里拉出一个埃菲尔铁塔

网友:
有兴趣是好事情 但做出来要用的上才算不浪费哈 否则就像我2年多以前做的CNC一样  到现在还放在仓库从来没用过一次。。。多浪费啊

有兴趣我肯定欢迎  之后的时间我会陆续把一些制作过程和想法逐一公开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  也可以提出更新的意见  欢迎你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LP光源是不是要求电光源,会影响成像的效果吧

DLP光源分两种 一种是热光源一种是LED冷光源   但成像芯片都是TI生产的DMD  分辨率在于芯片尺寸  成像效果在于光源、透镜、机组、色轮等

网友B:
不管搞哪块 你是我敬佩的那块
你用实物说明了一些问题不是问题
比如
  图纸到3d的成形,我说的是可以内部直接知道该怎么去控制在那个3d坐标上打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管搞哪块 你是我敬佩的那块
你用实物说明了一些问题不是问题
比如
  图纸到3d的成形,我说的是可以内 ...

兄台比如的这个。。。还真不是我写的代码。。。我用的是开源的。。。

我也只能把自己的想法 变成结构图 加工出来 但如果没有固件和上机位程序  则是一堆没有灵魂的废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DLP光源分两种 一种是热光源一种是LED冷光源   但成像芯片都是TI生产的DMD  分辨率在于芯片尺寸  成像效 ...

g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台比如的这个。。。还真不是我写的代码。。。我用的是开源的。。。

我也只能把自己的想法 变成结构 ...

开源的能接上,动起来,这就不错啦。
能给个链接啥的吗,我想跟着学学,可以不会,不能不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源的能接上,动起来,这就不错啦。
能给个链接啥的吗,我想跟着学学,可以不会,不能不知啊:congratul ...

你说的是哪个?FDM形式的3D打印机?就是我年初做的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哪个?FDM形式的3D打印机?就是我年初做的那个?

就是年初的那个,框架式的。

你现在这个文件到图像输出,高度变化,切面图也得变化,也是用的开源?
这里图像内部输出到你的投影设备输入,这里面直接能用?啥传送格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年初的那个,框架式的。

你现在这个文件到图像输出,高度变化,切面图也得变化,也是用的开源?
...

不是图片转3D!概念你搞错了
你应该去恶补一下相关知识  我都不知道该从何处开始介绍

网友:
很关注你的进展。 我看到的一款和你有所不同。上面是用振镜和激光的,可以做的精度比较高。
你的这种方式,很快,但精度肯定有限制,比如1920x1024 等。
我看他们用一种切片软件,不记得名字了,但有盗版的。
你可以给个你的开源切片软件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