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REPL下粘贴程序

楼主:
 使用Micropython时,我们可以在REPL下输入代码。但是如果代码比较长,输入就比较麻烦。但是如果直接复制,就会出现下面的问题,换行的代码不能被正确识别,不能正常运行。

其实micropython的作者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他特别设计一个粘贴模式。
  • 先在命令行提示符状态下,按下Ctrl-E组合键,就会出现提示:
    paste mode; Ctrl-C to cancel, Ctrl-D to finish
    ===
  • 然后在粘贴代码,完成后按下Ctlr-D推出粘贴模式

我们在尝试粘贴刚才的代码,就是正确的了。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 , 如果开发板硬重置之后 ,再使用 xshell 去连接USB 串口会无法连接 ,没有内容输出 ,按ctrl+D也没有任何反应 .

但是如果用 putty 连接之后按几个Enter 断开,再用xshell 连接就又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 , 如果开发板硬重置之后 ,再使用 xshell 去连接USB 串口会无法连接 ,没有内容输出 ,按ctrl+D ...

如果是是按复位键,就会造成USB转串口的设备丢失,需要重新连接,通常可以在按一次复位键,就可以找到设备了。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尽量用Ctrl-D软复位。

还有注意修改文件后需要安全退出磁盘,不然很容易造成文件丢失。更多问题参考一下教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5276-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是按复位键,就会造成USB转串口的设备丢失,需要重新连接,通常可以在按一次复位键,就可以找到设 ...

我一般是断电情况下 然后连接usb ,之后在用xshell 连接的 。

上面说硬重启只是方便描述。我用的是官方最新安装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断电情况下 然后连接usb ,之后在用xshell 连接的 。

上面说硬重启只是方便描述。我用的是官 ...

这个问题不是软件的问题,是板子的硬件问题。

网友:
dcexpert大 研究得仔细,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就直接废了终端,然后用sublime编好保存,终端里面只用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