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了,开始动工了

楼主:
这半年人变懒了,动烙铁的频率降低,对不起逝去的光阴啊。拖延了几个月后才Layout了两块PCB,赶紧动工吧。

网友:
超过10cm的板子,就得付工程费了,这种情况一般没必要拼版。这个是我去年底的设计,也是做过的最大一块PCB:
实际上我上半年业余时间大都在玩这个电路,很长时间没有画其它的板子,也没有在坛里发DIY原创帖。
还是上个谍照吧:

网友:
最近论坛有diy的活动,赶紧参加吧,high起来

网友:
这哪是两块,楼主你真会过日子,这是十二块啊!

网友:
一次打样這么多

网友:
这板是拿什么切开的?

网友A:
楼主这不是两块,两套啊。 的忙上两天了 貌似功能不错,有CPU板,USB fpga?cpld? 通用io 还带i2s,耳机接口

网友:
我经常是积攒了一些要做的电路模块后,拼版打样一次。除非某个电路layout面积已经比较大了才单独打样。10x10cm以内50元的福利价要充分利用啊。
分割就费点工夫了,如果是0.8mm厚的PCB,我是用勾刀划了深痕以后掰开的。但是1.6mm厚的PCB,我就只有用钢锯锯开了,FR4磨损锯条很快,新锯条用不了几下就钝了,锯起来费劲,所以这个是体力活。PCB分割以后再用锉刀修下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不是两块,两套啊。 的忙上两天了 貌似功能不错,有CPU板,USB fpga?cpld? 通用io 还带i2s,耳机接 ...

你眼睛尖啊
有耳机放大器的模块,大芯片那块是USB blaster,还有ARM cortex-m0的实验板,然后是音频DAC,以及配合DAC的LPF模块,差分转单端模块,杂项还有晶体管测试电路。

网友:
晒下近两年来做过的其它板子

10cm*10cm以内,50元打样,大部分都是拼板的。除了这个月的两次,前面已打样14次。

加起来已经有很多个小电路了,还没来得及消化完,有的PCB做了一直就没焊…… 也有一个电路做了几个版本的。

网友B:
我今年多洛铁的次数也严重降低了

===================================

网友C:
楼主是找的哪个厂家做的板子,拼板都不用另外算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眼睛尖啊
有耳机放大器的模块,大芯片那块是USB blaster,还有ARM cortex-m0的实验板,然 ...

楼主啊,10cm x 10 cm 50块钱大样不贵啊,
数字电路的话,打样工厂能达到多少 Mhz 传送速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年多洛铁的次数也严重降低了

我动烙铁的次数保持平稳,,不然会生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找的哪个厂家做的板子,拼板都不用另外算钱?

嘉立创,华强PCB 都允许这么拼。捷多邦看运气了,多数时间审核不过。
其实没有使用V割,没有邮票孔,包含多个电路对厂家来说不算拼板,因为不增加生产成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10cm x 10 cm 50块钱大样不贵啊,
数字电路的话,打样工厂能达到多少 Mhz 传送速度啊。

50元打样早就普及了,对DIY是方便的。
便宜嘛要求不能高,比如最小6mil的线宽和间距,0.3mm最小过孔。铜皮不能反复拆焊,不然容易脱落。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元打样早就普及了,对DIY是方便的。
便宜嘛要求不能高,比如最小6mil的线宽和间距,0.3mm最小过孔。铜 ...

谢谢!
忘了问你板子的层数了?可到几层啊。
还有给工厂都给 gabar 是吗,还是其他文件。

网友:
那个,就不能在拼板中间加上一排大的过孔吗,回来自己切一下,掰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忘了问你板子的层数了?可到几层啊。
还有给工厂都给 gabar 是吗,还是其他文件。

50元打样只能做2层的。 4层板10cm*10cm是200。
我一向是给的Ger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