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带正负极内阻检测

楼主:
各位大侠好: 现有款LED灯带产品,36V供电的,总电流大约4~5A。需检测灯带正负极的内阻,定为5K欧,原因是避免灯带受潮短路漏电打火(PCB底层是有裸铜的供插针使用。如果长时间点亮,氧化下会生成铜绿,久了就会短路。如果不设置个阻值让他断开电源的话,就会越来越严重,烧坏FPCB)。当大于5K欧时电压正常供电,灯带亮;当小于5K欧时,断开,不供电,灯带不亮。 请问用什么电路做比较好 ?本人试了用比较器和MOS管一起使用控制,但不理想。如果用单片机来做的话,要怎么做呢?本人对单片机又不熟,请求各位指导下!谢谢各位!

网友:
“本人对单片机又不熟”
不能说是“不熟”吧?
直接老老实实承认“不会”才对。

直到现在你也没有说清楚:倒底是出厂之前检测呢,还是你的灯带在运行过程中检测。
从“灯带受潮短路漏电……”来看,是灯带生产出来经过长时间之后的事情。那么,就是灯带运行过程中检测了。这样一来,每根灯带都要配上一个单片机小系统,还要带上开关等等(检测出故障要断电的)。而且这个单片机小系统也是需要防潮的。这个单片机小系统如果受潮进水,就不能检测,你的灯带发生了故障也不会断电。这个单片机小系统需要供电,你还要用一个开关电源将36V或者24V直流转换成5V直流为单片机供电。
这样一个单片机小系统加上电源加上控制5A电流的开关的成本,比改进灯带结构和工艺使其不会进水受潮,哪个更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对单片机又不熟”
不能说是“不熟”吧?
直接老老实实承认“不会”才对。

直到现在你也没有说清 ...

你好!谢谢指正。
1.是在运行中检测,
2.检测装置跟灯带是分开的,IP65的,不担心受潮,
3.结构和工艺改的机会不大,成熟的。
所以想加个检测来做。

网友:
白炽灯、节能灯、LED灯……都是有一定寿命的,一旦损坏,至少在当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便。但是,为避免这点不便而增加一个检测设备,那就太不合算了。
发电厂的发电机,也有一定寿命。发电机一旦发生故障,那就是事故,影响很大。给发电机增加一个检测设备,非常有必要,因为检测设备的成本比这台发电机要低得多。别说发电机,火力发电厂一台发电机一个小时发的电价格都比检测设备价格高。所以发电机不止一台检测设备,可能有好几台,甚至有检测发电机是否漏气的设备(发电机转子用氢气冷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谢谢指正。
1.是在运行中检测,
2.检测装置跟灯带是分开的,IP65的,不担心受潮,
3.结构和工 ...

上次就有一位网友说过:这个检测设备最好和电源放到一起。实际上,检测和电源放到一起,是另做一台电源,此电源具有检测功能。
这位网友的意见是正确的。
但你现在连制造(不带检测功能)电源的能力都没有,你怎么能搞出这个检测设备?
这种检测设备,我可以做出来(当然还有很多工程师能够做出来),但是,研发成本你能够承受吗?做出来之后,生产成本你能够承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就有一位网友说过:这个检测设备最好和电源放到一起。实际上,检测和电源放到一起,是另做一台电源, ...

我们不做电源的,也没给客户指定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