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连接布线后引导线仍存在,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用Mentor xpedition 画电路板,有个器件布线后,网络引导线仍存在,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一般是本网络没有全部连接。有鼠线的两个点并不一定就是没有连接的两点,有可能是其它地方没有连接。

网友:
DRC看看这个网络连上了没

网友:
有时候连线需要对准焊盘的中心点,偏一点都会出现这个现象,但是实际上物理属性是连接上的,只要DRC没有错误

网友:
有可能是这样,从某个焊盘引出一条线,后来删除,却没有删干净。有残留,残留部分没有和网络连接,但物理上是连接的。你可以试试,选择一下,看看有没有残留部分。或者,把这个网络的线,都删了,确定删除干净了,重新连接一次。

网友:
Mentor xpedition这个软件不太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