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教程从.SOPCINFO生成.h头文件

楼主:
按de1的教程,在Qsys中生成了sopc之后,产生sopcinfo文件,需要用generate-hps-qsys-header.sh脚本,但是一直提示sopc-create-header-files找不到命令,试了很多途径都没有解决,历程都是13.1的版本,我用的是15.1,求大神降临人间救救我啊

网友A:
楼主能把你的 操作流程发过来吗,
我手头上只有一个 Quartus II 14.1 (64-bit) Web Edition,跑跑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把你的 操作流程发过来吗,
我手头上只有一个 Quartus II 14.1 (64-bit) Web Edition,跑跑看看

好的,太感谢了,generate-hps-qsys-header.sh里面是这样写的
#!/bin/sh
sopc-create-header-files \
"./soc_system.sopcinfo" \
--single hps_0.h \
--module hps_0
例程是这么写的,我自己理解是,第一行是sopc-create-header-files的存在路径,并且执行;第二行是被执行的文件,就是ghrd的qsys产生的配置信息文件,后两行是产生的头文件名和属性.
问题在于,shell老是提示我第三行sopc-create-header-files未找到指令,
我更改过第二行的地址为".\d:/my_soc/soc_system.sopcinfo" \这种绝对地址,但是还是报错

网友A:
不好意思,Qsys我之前没弄过,
现在准备弄,你前面的流程是按照什么手册来操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Qsys我之前没弄过,
现在准备弄,你前面的流程是按照什么手册来操作的。

我用的是arria v的友晶开发板,但是资料没有de1-soc的详实,所以是按照这个论坛里的Altera DE1-SOC培训教材走的过程,基本流程都差不多,但是就是过不去那个地方,不知道是软件quartus版本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arria v的友晶开发板,但是资料没有de1-soc的详实,所以是按照这个论坛里的Altera DE1-SOC培训教材 ...

楼主的你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都搞了好几天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把工程发给另外的人帮我编译,他编译成功了。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我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你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都搞了好几天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把工程发给另外的人帮 ...

没有啊,这是郁闷,但是我直接省略了这个步骤,然后手工记下了各个外设的地址和中断号,没办法,这样子我试了一下,虽然不高端,但是能用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该问题,因为当时我的软件安装路径有问题。我的quartus ii13.1和SOC-EDS没有安装在同一个目录文件下,所以出现了上述问题,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样。我用的版本是13.1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你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都搞了好几天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把工程发给另外的人帮 ...

quartus和SOC-EDS要安装在同一个目录文件下,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quartus和SOC-EDS要安装在同一个目录文件下,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恩  我安装的是在同一个路径下面,但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用13.1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现在也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E:
看看这个帖子对你有帮助没
【Altera SOC体验之旅 】FPGA与ARM的窃窃私语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1330&fromuid=530048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个帖子对你有帮助没
【Altera SOC体验之旅 】FPGA与ARM的窃窃私语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 ...

小梅哥, 首先那个帖子对我之前的帮助真的非常的巨大的,非常感谢那个帖子,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那个了,就是本帖子的主题和问题,不知道原来遇见这个问题的人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quartus和SOC-EDS要安装在同一个目录文件下,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怎么算安装在一个目录下啊,这样算在一个目录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算安装在一个目录下啊,这样算在一个目录下吗?

安装完quartus与soceds后是这样的目录

网友:
楼主解答好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G:
楼主可得注意:nios II Command Shell和SoC EDS Command Shell可不是一个东西,那个命令是nios II Command Shell环境下用的。别用错了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得注意:nios II Command Shell和SoC EDS Command Shell可不是一个东西,那个命令是nios II Command  ...

用nios II Command Shell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太感谢了,generate-hps-qsys-header.sh里面是这样写的
#!/bin/sh
sopc-create-header-files \
". ...

一年半前的贴了~
不过今天刚好踩到这个坑,而且解决了,给以后踩坑的各位一个解决方案
首先命令行搜索一个命令时会在当前目录下寻找可执行文件,若找不到会到系统的环境变量里搜索(windows下就是exe文件,linux下就是有可执行权限的文件,本帖的脚本虽然是在windows下执行的,但是其实是通过cygwin执行shell脚本,因此算是在linux环境下,等会也会看到sopc-create-header-files这个文件没有.exe后缀)
当遇到命令行提示某个指令not found的时候,原因就是当前目录下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文件且环境变量里也没有,因此就在quartus目录下搜索sopc-create-header-files,层主的路径是安装目录\quartus\sopc_builder\bin
然后把这个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不会加的百度下吧),然后重启下shell就可以了
**记得重启sh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