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的PowerPAD 都会在芯片内部连接到GND吗

楼主:
很多芯片,比如下图

关于PowerPAD 的引脚介绍一般都会有,(在芯片外部)Connect to GND的要求

我比较好奇的是,芯片(QFN封装等散热焊盘在芯片下方)的PowerPAD 会在内部和GND连在一起吗?

以前我一直以为是内部连在一起的,因为几乎用过的所有电源管理IC、驱动IC、程控放大器......其散热焊盘都是内部连到GND(或者某个特定引脚,比如漏极)

但是最近遇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电源管理IC ——TPS62420,一款双通道降压芯片

这个芯片是Ti的一款DA评估板上面用到的,有一天一个学生说,板子不好使了,有一路电源异常,初步判断是TPS62420坏了

他已经买了两块新的(某宝买的),想让我帮忙换上

为了确认是芯片坏了,我在取下芯片之后,用外接电源试了下,一切正常,确实是芯片有问题!

但是换上(热风枪吹,保证PowerPAD 接地,然后烙铁外围补焊)新的之后,电压还是不对(偏低)

于是我就怀疑是买的芯片有问题,测另一块买的芯片,发现 PowerPAD 居然没有和GND连一起!!!
(板上原来的芯片貌似也没连一起,但有可能是拆的时候把GND引脚弄断了...)

没办法,死马当作活马医,把第二块买的芯片用烙铁焊上去(PowerPAD 没有焊),板上所有的供电电压都对了!

在我看来,为了更好地导热、电磁屏蔽,PowerPAD 是应该接地的,并且芯片内部也应该直接和GND相连

难道会因为某些考虑,芯片的设计者故意没有在内部接地,而是让使用者在外部接地?

还是我遇到的只是个例,或者买到假货了?!

网友:
有些芯片中间的散热焊盘必须连接到地,如果手册是这样指示的话。
不连接到地的一般都是设计者不按正常套路出牌,出了问题也怪不到别人身上。

网友A:
一般地,在芯片内部,它是与地相连的。但也特殊的,内部浮空,但也要求在电路上要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在芯片内部,它是与地相连的。但也特殊的,内部浮空,但也要求在电路上要接地。

以前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这次也是偶然发现
并且还不确定内部有没有连接(手头只有两块,内部均未连接,一块是坏了的,另一块焊上去能用)

你是否还记得遇到过哪块芯片 散热PAD 是内部浮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这次也是偶然发现
并且还不确定内部有没有连接(手头只有两块,内部均未连接, ...

有!曾经遇到过。具体哪个,真的记不起来了。

网友C:
一切都以器件手册为准,不要想当然,除非有标准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切都以器件手册为准,不要想当然,除非有标准规定

当然以器件手册为准,有些手册还好,没有明确的文字,不过有示意图

可是有些,关于PowerPad内部是否连接了GND,既没有明确说明,也没有示意表示!
当然,人家明确要求外部连接了,按照这个说法去使用肯定不会有问题

我在这里只是有些好奇为什么会有不连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曾经遇到过。具体哪个,真的记不起来了。

手头有个运放AD8336,是没连接,后来一看,片上没有GND引脚....

网友D:
我们曾经做过QFN的芯片,满载时功耗不高,对散热要求不高,所以散热片在芯片内部就是什么都没接的,单纯的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曾经做过QFN的芯片,满载时功耗不高,对散热要求不高,所以散热片在芯片内部就是什么都没接的,单纯的 ...

好吧,看来真的有这样用的。自己做芯片,高大上

网友:
有几种吧
-1- 啥都不接的,可能有?我开发中没碰到过

-2- 要接地的,不接地的话,
     有的压根IC都不干活,
     有的干活但是怕热,老出汗,要休息,

-3- 要接负的最低,如图

不过老实说,公司内部开发流程上,
是“IC下面的Pad, 不管Thermal Pad还是Power Pad,都必须接地”,这个的翻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几种吧
-1- 啥都不接的,可能有?我开发中没碰到过

-2- 要接地的,不接地的话,
     有的压根IC ...

总结的挺全,基本上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结的挺全,基本上都有了

按照数据思维模式。
"应该还缺一个PAD接 +多少V的."就是这个 没碰到过呀。有谁碰到过的,请补充。

网友F:
关于楼主碰到的问题,一般在芯片手册中,一般都有说明吧。回头仔细再看下手册,说不定还会有新的发现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关于楼主碰到的问题,一般在芯片手册中,一般都有说明吧。回头仔细再看下手册,说不定还会有新的发现哦

已 认 真 看 过,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就仔细查看了!

只说外部要连接到GND,没有明确说明其内部是否连接了GND。

一般不会有人问这个问题,所以手册的书写者可能也就没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 认 真 看 过,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就仔细查看了!

只说外部要连接到GND,没有明确说明其内部是否连 ...

嗯嗯,我看你的截图了。
一般思维就是和板子的散热焊盘的那个gnd接起来。
但是看起来也有个例不是这样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嗯嗯,我看你的截图了。
一般思维就是和板子的散热焊盘的那个gnd接起来。
但是看起来也有个例不是这样 ...

所以我就比较好奇什么时候会这个“个例”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就比较好奇什么时候会这个“个例”会出现

我猜想有种可能啊,有些芯片是数字芯片,你散热焊盘是模拟地,数字地和模拟地直接接了会出问题。这个可能与芯片内部的block有关系。当然我没用过你的这个芯片,也是猜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