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方案

楼主:
物体S,在坐标系内自由运动(0,0,cm)。用位置感应器实时捕捉S的位置,并将位置信息反馈,显示,S上任何一点均可作为基准点。
1:实时显示S的坐标(精度0.1mm);
2:能够及时分析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

网友:
语焉不详。
这个物体,方形还是圆形?表面光滑还是粗糙?运动是平动还是可能有转动。是否允许在该物体上附加为测量而固定上去的如反射镜之类?

网友A:
哥们,看你的描述,就是在一个二维平面运动吧?并且你的这个分辨率也不高嘛,
我建议的方法:
1.如果S的重量合适的话,把这个平面改装成触摸屏,然后通过触摸屏检测触摸的方式来检测坐标
2.,加3个超声波测距离模块,用3点定位,这个方式,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对计算速度有一点点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看你的描述,就是在一个二维平面运动吧?并且你的这个分辨率也不高嘛,
我建议的方法:
1.如果S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语焉不详。
这个物体,方形还是圆形?表面光滑还是粗糙?运动是平动还是可能有转动。是否允许在该物体上附 ...

谢谢您的关注。物体S的质地、外形可忽略。可以在S上附加为测量而固定元器件(由具体所用测距装置而定)。只需要测量横、纵两个方向的位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关注。物体S的质地、外形可忽略。可以在S上附加为测量而固定元器件(由具体所用测距装置而定)。 ...

如果是这样,那么3楼建议用超声的方法比较简单适用。
当然,还有很多其它方法,但可能成本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看你的描述,就是在一个二维平面运动吧?并且你的这个分辨率也不高嘛,
我建议的方法:
1.如果S的 ...

谢谢您的关注,S的运动是二维,不是平面,空间运动,而我们只关注横向和纵向的误差。刚才参考了您的意见,可是误差较大。S在空间运动,位置S1和S2之间的间隔,有时候只有0.7毫米。可有其它想法可以分享。谢谢!

网友:
还有个方法,加摄像头用PC坐图像识别来计算位置
在医学上,统计红白细胞就是用摄像头加图像识别的方法,可以参考

网友A:
还有,如果超声波的方式,把声源放在S上,S1 S2 采用不同的频率,比如S1 30Khz  S2 50Khz,在同3个以上的声波探头接收,计算速度够快的话,还可以通过傅里叶变换,计算出S 的速度和方向,精度可以加探头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如果超声波的方式,把声源放在S上,S1 S2 采用不同的频率,比如S1 30Khz  S2 50Khz,在同3个以上的声 ...

非常感谢你给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看你的描述,就是在一个二维平面运动吧?并且你的这个分辨率也不高嘛,
我建议的方法:
1.如果S的 ...

朋友,我遇到用超声波测距的困难了,我是要实现水平测距,可是超声波测距模块要求被测物体的面积不能小于0.5平方米,而我的被测物体的面积达不到该怎么解决这方面问题?(水平测距两物体只能同轴水平运动)

网友:
有一个关于超声波测距方面的问题,求教!
关于超声波测距方面因被测物体的面积太小带来测距误差,如何减小的问题
,我遇到用超声波测距的困难了,我是要实现水平测距,可是超声波测距模块要求被测物体的面积不能小于0.5平方米,而我的被测物体的面积达不到该怎么解决这方面问题?(水平测距两物体只能同轴水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