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CSR8670与实际生活的结合场景

楼主:
      蓝牙技术作为老牌的无线传输技术已经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很多年。而因其传输距离短的缺点导致人们对于蓝牙的印象一直不是很好,尤其智能家居炒的如火如荼的现状。人们难免会对各种无线传输技术进行比较,大家对于WIFI 和zigbee的呼声最高,蓝牙仿佛被时代所埋没了。事实上蓝牙4.0问世之后还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呢?人们对于蓝牙技术的理解传统意义上就是短距离传输的一种技术。而蓝牙4.0问世之后,这一切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传统的10米距离已经是过去式,而现在五十米已经可以满足大多数情况下的应用。传统的单向传输现在也被双模接受发射给取代了。
      CSR8670是CSR生产的最强大、最灵活、集成度最高的无线音频解决方案,客户可以利用其先进的功能——比如支持高达6个数码麦克风和电容触摸控制器——来开发多种多样的创新性消费音频设备。凭借轻巧包装方案和对外部被动元件需求的减少,

CSR8670可以为生产商节约高达60%的印刷电路板空间,实现最小生产成本。

通过整合了对电容式触摸感应器的支持,CSR8670有助于设计具有更加光滑的触控界面、更加赏心悦目的产品。触控板可以设置为滑动式或扫动式操作。触控板是通过软件进行整体控制的,这样便于对单独的应用程序进行设置。

CSR8670包含了CSR8645的全部特性。但是CSR8670并没有使用基于ROM的解决方案,而是采用了嵌入式闪存,使OEM厂商可以使用CSR软件开发套件、CSR eXtension合作伙伴方案和定制软件设计开发自己的定制软件和具有独特功能的产品,实现最大程度的产品差异化。

增强开发体验

CSR8670的双核架构包括一个应用程序处理器、一个超低功耗Kalimba DSP,以及嵌入式闪存,使得CSR8670能够提供非常灵活的解决方案,实现产品的高度差异化。增强的Kalimba DSP协处理器在接收数据时能够同时进行各种信号处理功能,接收方式可以使以下任意一种:无线、数字或模拟音频流。

CSR全套的CSR8600产品系列设置工具,以及用于基于CSR8670产品设计的音频开发套件(ADK)能够帮助生产商开发高度差异化的、功能丰富的,以及用于无线或有线消费音频应用的解决方案,而无需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行软件和硬件开发。

通过eXtension合作伙伴计划,CSR将会为CSR8670的片上DSP提供大量的第三方音频增强软件插件,这将有助于消费电子生产商从大量的解决方案中进行选择、享受其带来的便利,从而进一步缩短产品设计周期。

实际场景案例:1、深夜时分有一场球赛,而家人已经熟睡。作为铁杆球迷的你不愿放弃比赛而又不愿打扰家人。这时连接了智能蓝牙音频控制器的家庭影院就会为你解决这个问题。打开设备连接蓝牙耳机,既可以听到蓝牙传输的最高音质,又可以不担心线路问题,舒舒服服的窝在沙发里看球。如果觉得自己无聊,没人分享。也可以叫来朋友一起看个通宵!

                     2、晴朗的天气,刚刚起床的你想要做做家务。而习惯性开着的电视里并没有出现你中意的节目,而且做家务怎么可以停下来去看电视呢?这时你可以拿出手机打开蓝牙智能匹配智能蓝牙音频控制器,当音频控制器接收到手机的蓝牙信号并连接的时候会智能终止电视机的音频信号的输出。这时就可以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瞬间感觉做家务也是很轻松愉快的!
                     3、当你蓝牙耳机戴久的时候难免会产生不适,这时想切换成音箱播放并不需要从舒服的沙发里爬出来,而是仅仅需要关掉你的蓝牙耳机,音频控制器就会自动切换成音响播放!根本不需要操作。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麻烦。工作之余、放松减压的过程中这些小麻烦会让人觉得并不完美。科技的发展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麻烦,丰富生活的色彩,提高生活的质量。智能家居的大方向即将普及,蓝牙4.0时代也已经到来!让科技融入到生活中!让生活更加美好!

网友:
蓝牙方案Flash,外挂SPI flash 供应 价格绝对优势,原装正品

CSR方案:1.8V 2M 、 4M 、 8M Flash

          3.3V 512K、1M、2M、4M、8M Flash深圳现货供应
等各种蓝牙方案SPI Flash.

华邦FLASH,W25Q20/40/80/16/32/64/128/256M,现货

QQ:239649934

网友:
CSR8670CSR8675蓝牙应用软件2017年

一.蓝牙模块指标功能说明
1.CSR8670蓝牙模块(BQB)
产品名称:蓝牙模块(QDID=58227)
主  芯 片:CSR8670
产品尺寸:14*14*3(mm)
蓝牙版本:4.0双模
功率级别:Class 2
支持协议:HFP、PBAP、A2DP、AVRCP、SPP、OTP、HID、BLE…

模块集成度高、设计尺寸小,引脚功能齐全,蓝牙4.0双模式几乎支持所有蓝牙协议。内置

80MHz单片机、80MIPS Kalimba DSP、16MB闪存(64位)、双通道立体声解码器ADC(信噪比

95dB),支持模拟音频和PCM、I2S、SPDIF数字音频输入输出和USB Audio,5段EQ调整,可保存

6种音乐模式,支持CSR最新CVC噪音消除功能,支持SBC、MP3、AAC和APT-X等音频格式。支持3

个模拟I/O、16个可编程数字I/O、6个电容式触摸键、一组UART串行口,一组I2C接口,一组

USB2.0(Device)等接口。
结合软件开发,可用于高品质音频设备和多协议蓝牙设备,例如:高端蓝牙耳机、高端蓝牙音

响和车载多媒体和需要蓝牙双模式工作的设备。

2.CSR8675蓝牙模块
产品名称:蓝牙模块
主  芯 片:CSR8675
产品尺寸:14*14*3(mm)
蓝牙版本:4.2双模
功率级别:Class 2
支持协议:HFP、PBAP、A2DP、AVRCP、SPP、OTP、HID、BLE…

模块集成度高、设计尺寸小,引脚功能齐全,蓝牙4.0双模式几乎支持所有蓝牙协议。内置

120MHz单片机、120IPS Kalimba DSP、16MB闪存(64位)、双通道立体声解码器ADC(信噪比

95dB),支持模拟音频和PCM、I2S、SPDIF数字音频输入输出和USB Audio,10段EQ调整,可保

存12种音乐模式,支持CSR最新CVC噪音消除功能,支持SBC、MP3、AAC、APTX-L、APTX-LL和

APTX-HD等音频格式。支持3个模拟I/O、16个可编程数字I/O、6个电容式触摸键、一组UART串

行口,一组I2C接口,一组USB2.0(Device),二组I2S输出等接口。
结合软件开发,可用于高品质音频设备和多协议蓝牙设备,例如:高端蓝牙耳机、高端蓝牙音

响和车载多媒体和需要蓝牙双模式工作的设备。

3.CSR57E687(BC5)蓝牙模块
产品名称:蓝牙模块
主  芯 片:CSR57E687
产品尺寸:13*30*2.5(mm)
蓝牙版本:2.1版
功率级别:Class 2
支持协议:HFP、PBAP、A2DP、AVRCP、SPP、HID、…

三.模块应用解决方案如下:
  1.BT4.0MP多蓝牙协议应用
BT4.0MP基于CSR8670  4.0双模蓝牙模块,包含了A2DP(音乐播放),AVRCP(流媒体控制及音

乐封面传输),HFP(免提通话),SPP(数据传输),PBAPC(电话本同步),HID(鼠标),

GATT(特别适用于免MFI的iphone手机数据通信) 等蓝牙协议。
       蓝牙模块采用UART接口与MCU通信,实现了拨打电话、音乐播放及远程控制、音乐封面

同步、下载手机电话本、数据传输、控制指令等。 BTMP还支持通过AT命令自由删减蓝牙协议

,可以灵活的在不同的使用环境选择相应的蓝牙协议。
       高端蓝牙耳机、高端蓝牙音响和车载多媒体和需要蓝牙双模式工作的设备。

2.BT2.1MP多蓝牙协议应用
BT2.1MP基于CSR57E687  2.1版本蓝牙模块,包含了A2DP(音乐播放),AVRCP(流媒体控制及

音乐封面传输),HFP(免提通话),SPP(数据传输),PBAPC(电话本同步), 等蓝牙协议

       蓝牙模块采用UART接口与MCU通信,实现了拨打电话、音乐播放及远程控制、音乐封面

同步、下载手机电话本、数据传输、控制指令等。 BTMP还支持通过AT命令自由删减蓝牙协议

,可以灵活的在不同的使用环境选择相应的蓝牙协议。
       高端蓝牙耳机、高端蓝牙音响和车载多媒体和需要蓝牙双模式工作的设备。

3.蓝牙HI-FI车载DSP数字音频应用
   基于CSR8670  4.0双模蓝牙模块,包含了A2DP(音乐播放),AVRCP(流媒体控制及音乐封

面传输),SPP(数据传输),GATT(特别适用于免MFI的iphone手机数据通信) 等蓝牙协议

。可以通过手机APP对车载喇叭相位等调控制
应用于高端车载数字音频,车载DSP音频功率放大器

4.多功能蓝牙椅座应用
基于CSR8670  4.0双模蓝牙模块,包含了A2DP(音乐播放),AVRCP(流媒体控制及音乐封面

传输),SPP(数据传输),GATT(特别适用于免MFI的iphone手机数据通信) 等蓝牙协议。

可以通过手机APP椅座进行控制及商业服务管理。

5.HI-FI蓝牙接收器应用
BC8 Audio基于CSR8670蓝牙4.0蓝牙模块而开发,可随意选择差分模拟音频、I2S或SPDIF
数字音频输出,信噪比高达 95dB,无损压缩音频格式 APTX-LL、APTX-L、AAC 和蓝牙基本音

频格式 SBC 自动兼容。

音频参数 :
模拟音频输出  左右差分输出,最大 1.5V
I2S音频输出 I2S从设备,48K 16 位
SPDIF音频输出 48K 16 位
音频频率范围 25Hz-22KHz

6.HI-FI蓝牙发射器应用
  基于CSR8670蓝牙4.0蓝牙模块而开发,
  蓝牙4.0、APTX(32mS超低延时)
支持LINE IN、USB Audio 光纤/同轴(SPDIF)
同时连接2个接收端

注:术语解释
a.  APT-X-LL:无损音频格式,32mS超低延时;
b.  APT-X-L:无损音频格式,60mS低延时;支持设备:三星、HTC 等手机
c.  AAC:无损音频格式,120mS延时;支持设备:iphone 手机和 IPAD
d.  SBC:有损音频格式,延时 120mS-200mS;支持设备:一般蓝牙设备的基本音频格式。

6. TWS 无线立体声分离应用
基于CSR8670蓝牙4.0芯片而开发,左右声道延时约1mS;音乐分享。

6.手机APP遥控音响应用:
基于CSR8670蓝牙4.0芯片而开发,支持IOS和Android APP
  通过手机APP的音效EQ界面模式,去控制蓝牙音频设备的EQ音效动态变化,以达到自己喜欢

的音效听感。

7. Waves Maxx DSP音效处理(基于台湾Nuvoton新唐DSP芯片NPCA110x系列/NPCA251)
引入  waves Maxx音效处理
1)Maxxbass低音力度增强技术
2)Maxxtreble高音修饰技术
3)Maxx 3D 声场扩展技术4.Maxx EQ 曲线修补技术

三.服务模式:
1)应用软件定制,模块或芯片出货;
2)耳机整体方案定制,PCBA出货;
3)音响整体方案定制,模块、MCU、DSP、电源芯片出货。

     更多定制方案、智能音响整体方案和音效处理方案等,请联系或亲临我司体验,交流

13530996490 qq2582139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