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64LED显示问题。。。。。

楼主:
本人要做16X64LED显示汉字,LED接口如下图,显示时出了问题,只在通电的一瞬间LED才亮一下,求大神们解答。。。。。。  我采用的是普中科技的单片机,芯片是89C52RC,程序如下,如大神发现我程序有错麻烦指出,或者可以根据我提供的LED接口,单片机,芯片帮我重新写一个程序,小弟感激不尽。。。。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 unsigned long
uchar code table1[]=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八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七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六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五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四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三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二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右一上的起点

0x00,0x1f,0x11,0x11,0x1f,0x11,0x11,0x1f,  //A

  0x00,0xf0,0x10,0x10,0x10,0xf0,0x10,0x10,  //B

  0x20,0x12,0x12,0x12,0x12,0xff,0x12,0x12,   //C

0x2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   //D

0x00,0xfc,0x04,0x08,0x10,0x20,0x20,0xfe,   //E

0x10,0x10,0x10,0x10,0xfc,0x24,0x24,0x25,   //F

0x91,0x11,0x12,0x12,0x14,0x10,0x10,0x10,        //G

0x28,0x24,0x24,0x22,0x22,0x20,0xa0,0x40,    //H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右八上的终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七上的终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table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八下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七下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六下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五下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四下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三下的起点                                                                                                    //右一下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二下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右一下的起点

0x02,0x0c,0x34,0xc4,0x04,0x08,0x08,0x10,  //A

  0x80,0x60,0x58,0x46,0x40,0x40,0x40,0x40,  //B

  0x12,0x12,0x13,0x10,0x10,0x10,0x1f,0x00,  //C

  0x20,0x20,0xe0,0x00,0x00,0x00,0xff,0x00,  //D

  0x24,0x48,0x28,0x10,0x28,0x44,0x84,0x00,

    0x10,0xa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0x91,0x11,0x12,0x12,0x14,0x10,0x10,0x10,

        0x28,0x24,0x24,0x22,0x22,0x20,0xa0,0x4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右八下的终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table3[]=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八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七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六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五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四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三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二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右一上的起点

0x00,0x1f,0x11,0x11,0x1f,0x11,0x11,0x1f,  //A

  0x00,0xf0,0x10,0x10,0x10,0xf0,0x10,0x10,  //B

  0x20,0x12,0x12,0x12,0x12,0xff,0x12,0x12,   //C

0x2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   //D

0x00,0xfc,0x04,0x08,0x10,0x20,0x20,0xfe,   //E

0x10,0x10,0x10,0x10,0xfc,0x24,0x24,0x25,   //F

0x91,0x11,0x12,0x12,0x14,0x10,0x10,0x10,        //G

0x28,0x24,0x24,0x22,0x22,0x20,0xa0,0x40,    //H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右八上的终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七上的终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table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八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七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六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五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四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三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二上的起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右一上的起点

0x00,0x1f,0x11,0x11,0x1f,0x11,0x11,0x1f,  //A

  0x00,0xf0,0x10,0x10,0x10,0xf0,0x10,0x10,  //B

  0x20,0x12,0x12,0x12,0x12,0xff,0x12,0x12,   //C

0x2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   //D

0x00,0xfc,0x04,0x08,0x10,0x20,0x20,0xfe,   //E

0x10,0x10,0x10,0x10,0xfc,0x24,0x24,0x25,   //F

0x91,0x11,0x12,0x12,0x14,0x10,0x10,0x10,        //G

0x28,0x24,0x24,0x22,0x22,0x20,0xa0,0x40,    //H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右八上的终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右七上的终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i,temp,num,j,k;

sbit SH_CK=P1^0;
sbit ST_CK=P1^2;
sbit SD=P1^1;
sbit EN=P1^3;
sbit BUT1=P3^2;
sbit BUT2=P3^3;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90;y>0;y--);

}

void init()

{

TMOD=0x01;//方式1,16位模式,不会自动清零。
TH0=(65536-50000)/2048;
TL0=(65536-50000)%2048;
TR0=1;
EA=1;
ET0=1;
EX0=1;
EX1=1;
IT0=1;
IT1=1;
num=0;

j=0;

}

void d_in(unsigned char Data){                                  //列扫描
  uchar i;

  for(i=0;i<8;i++){
    SH_CK = 0;
        SD = Data&0x80;
        Data<<=1;
        SH_CK = 1;

  }
}

void d_out(){
ST_CK = 0;
ST_CK = 1;
}
void data1();
void data2();

void main(void)

{

init();

k = 0;

while(1)

{

  if(k == 0)
  data1();

  if(k == 1)
  data2();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num++;
TH0=(65536-50000)/2048;
TL0=(65536-50000)%2048;
if(num==10)
{
  num=0;
  j = j+8;
  if(j==128)                                                                                //决定扫描的终点
  j=0;
}
}

void ext0() interrupt 0
{
   k++;
   if(k == 2)
   k = 0;
}

void ext1() interrupt 3
{
   k--;
   if(k == -1)
   k = 1;
}
void data1(){
  temp=0x00;
  for(i=0;i<8;i++)                                //扫描第1行之第8行

  {

   P2=temp;

   EN = 1;
   d_in(table1[i+j]);
   d_in(table1[i+j+8]);
   d_in(table1[i+j+16]);
   d_in(table1[i+j+24]);
   d_in(table1[i+j+32]);
   d_in(table1[i+j+40]);
   d_in(table1[i+j+48]);
   d_in(table1[i+j+56]);
   d_out();

   EN = 0;
   delay(3);

   temp=temp+0x01;
   if(k == 1)
      break;
  }

  for(i=0;i<8;i++)                                  //扫描第9行之第16行

  {
   P2=temp;

    EN = 1;
   d_in(table2[i+j]);
   d_in(table2[i+j+8]);
   d_in(table2[i+j+16]);
   d_in(table2[i+j+24]);
   d_in(table2[i+j+32]);
   d_in(table2[i+j+40]);
   d_in(table2[i+j+48]);
   d_in(table2[i+j+56]);
   d_out();

    EN = 0;
   delay(3);

   temp=temp+0x01;
   if(k == 1)
      break;
  }
}

void data2(){
  temp=0x00;
  for(i=0;i<8;i++)                                //扫描第1行之第8行

  {

   P2=temp;

   EN = 1;
   d_in(table3[i+j]);
   d_in(table3[i+j+8]);
   d_in(table3[i+j+16]);
   d_in(table3[i+j+24]);
   d_in(table3[i+j+32]);
   d_in(table3[i+j+40]);
   d_in(table3[i+j+48]);
   d_in(table3[i+j+56]);
   d_out();

   EN = 0;
   delay(3);

   temp=temp+0x01;
   if(k == 2)
      break;
  }

  for(i=0;i<8;i++)                                  //扫描第9行之第16行

  {
   P2=temp;

    EN = 1;
   d_in(table4[i+j]);
   d_in(table4[i+j+8]);
   d_in(table4[i+j+16]);
   d_in(table4[i+j+24]);
   d_in(table4[i+j+32]);
   d_in(table4[i+j+40]);
   d_in(table4[i+j+48]);
   d_in(table4[i+j+56]);
   d_out();

    EN = 0;
   delay(3);

   temp=temp+0x01;
   if(k == 2)
      break;
  }

}

网友A:
这个我用过,店家不是有给代码,注释的很清楚,自己认真看看就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用过,店家不是有给代码,注释的很清楚,自己认真看看就懂了

店家没有给我代码,问了也没,你现在还有代码吗?如果有麻烦你发下给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店家没有给我代码,问了也没,你现在还有代码吗?如果有麻烦你发下给我

邮箱扔过来!没给你就应该主动去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邮箱扔过来!没给你就应该主动去问

473242297@qq.com,那商家说不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商家说不提供技术支持

那你都没搞清楚就买了!!三思而后行啊!!发了,自己慢慢研究一下吧。

网友:
就不能照张大图,发这么一点,看个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都没搞清楚就买了!!三思而后行啊!!发了,自己慢慢研究一下吧。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都没搞清楚就买了!!三思而后行啊!!发了,自己慢慢研究一下吧。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用过,店家不是有给代码,注释的很清楚,自己认真看看就懂了

代码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了。129069397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码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了。

店家没发给你吗?买的时候就要搞清楚这些再下单,如果自己不是很清楚从何下手,就要好好考虑能不能自己研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