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能检测到30mV的直流电压信号吗?

楼主:
MSP430F169能检测到30mV的直流电压信号吗?如果不能的话,要用单片机检测30mV的信号,是不是还要用放大器放大?

网友:
对直流小信号放大的话,什么运放比较好?

网友A:
OP07或者op177都可以

网友B:
30mv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如果你的系统只有这个单片机采样电压这一个任务,没其他的功率器件,如果省钱的话,可以直接采样的,前提是把电源滤波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mv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如果你的系统只有这个单片机采样电压这一个任务,没其他的功率器件,如果 ...

我用开发板AD采集了一下,完全不行啊,采出来的值是错的,采了一下GND,显示结果是60mv。是不是因为噪声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07或者op177都可以

OP07可以吗?怎样消除噪声的影响呢?我用UA741搭了一个放大电路,采出来的值浮动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开发板AD采集了一下,完全不行啊,采出来的值是错的,采了一下GND,显示结果是60mv。是不是因为噪声的 ...

影响AD采样结果的因素,电源部分,可以占到百分之90,运放也就块吧钱的事情,加上吧

网友:
能,但是要软件滤波,最简单的是多次取平均值

网友:
用個運算放大器(OP)放大個100倍即可以抓到直流信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