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741可以实现直流小信号放大吗?用单片机检测30mv的电压信号

楼主:
UA741可以实现直流小信号放大吗?UA741失调电压为1mv,用单片机检测30mv的电压信号。如果不可以,什么运放比较合适

网友:
uA741是早期运放,相当“粗糙”的,失调电压可达5mV以上。
测量30mV的电压信号,如果要求精度达到1%,显然用uA741不能够胜任。
应该选用高精度运放,即失调电压比较小,温漂也比较小的运放。

网友A:
我觉得吧,通常意义上来说,失调电压影响的是准确度。比如30mv放大一百倍得到3v,与此同时,失调电压也被放大到100倍,按1mv算就得到100mv,最后的结果在2.9v~3.1v,按5mv算就是2.5v~3.5v。如果后面能用单片机在软件上做置零处理,那运放的失调电压参数或许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通常意义上来说,失调电压影响的是准确度。比如30mv放大一百倍得到3v,与此同时,失调电压也被放 ...

“如果后面能用单片机在软件上做置零处理,那运放的失调电压参数或许可以忽略。”
如果仅仅是失调电压,不一定要单片机去处理,硬件上也可以对运放施加一个电压来抵消失调,使零输入时输出也为零。uA741运放上专门为调零设置了两个引脚。
可怕的是温漂。温漂是很难用软件修正的,用硬件修正更麻烦。

网友B:
可以用OP07双极性运算放大器,输入失调电压最大为25μA,稳定性也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OP07双极性运算放大器,输入失调电压最大为25μA,稳定性也高

OP07要求正负5的电压供电才行,我现在只有+5伏的电源,网速查的自资料说,+5v的线性区间太小,不行。。还有什么芯片能达到要求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通常意义上来说,失调电压影响的是准确度。比如30mv放大一百倍得到3v,与此同时,失调电压也被放 ...

那选用高精度、低输入失调电压的芯片可以实现30mv的直流放大吗?还有,直流放大要考虑噪声的影响吗?如果要考虑的话,怎么消除噪声的影响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选用高精度、低输入失调电压的芯片可以实现30mv的直流放大吗?还有,直流放大要考虑噪声的影响吗?如果 ...

1. 你的要求太不详细了,比如输入范围是多少?输出范围又是多少?精度要求又是多少?你的系统供电情况又如何?
2. 至于失调电压,如果你能做软件置零或者硬件调零,那一般情况下失调电压的大小不是主要考虑的,而是要考虑失调电压的温度特性。如果失调电压受温度影响极小,那就没有问题了。
3. 至于噪声,肯定要考虑。噪声无法消除,只能减弱。噪声会和信号一样被放大,继而影响精度。所以,从你的精度要求出发选择噪声符合要求的运放,注意要留余量。

@maycha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OP07要求正负5的电压供电才行,我现在只有+5伏的电源,网速查的自资料说,+5v的线性区间太小,不行。。还 ...

增加一组负电源并不困难,成本也增加不多,但可以给电路设计和芯片选择带来方便。
首帖说“检测30mV的电压信号”,显然是指0~30mV。输入范围包括零的话,用双电源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选用高精度、低输入失调电压的芯片可以实现30mv的直流放大吗?还有,直流放大要考虑噪声的影响吗?如果 ...

“选用高精度、低输入失调电压的芯片可以实现30mv的直流放大吗?”
不一定。
从6楼看,你只有单一5V电源。如果不改用双电源,那么必须选择输入能够到电源负端输出也能够到电源负端的运放。
至于是否需要考虑噪声影响,全看你对放大器精度和噪声的要求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选用高精度、低输入失调电压的芯片可以实现30mv的直流放大吗?还有,直流放大要考虑噪声的影响吗?如果 ...

8楼Aragorn说得对:你的要求太不详细。精度、增益、带宽、电源等等都没有说明。

网友:
已经有人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