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教学嵌入式Linux】第二十四集(上)

楼主:
24课:I2C驱动程序及应用程序开发(一)
(一)I2C总线介绍
I2C总线是有Philips公司开发的,它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总线,接线简单,只有两根线,数据线(SCL)和时钟线(SDA),控制简单,所以一些封装较小的器件多使用I2C总线,常见的使用I2C总线的设备有EEPROMrtc及一些传感器,这里我们介绍下基于LinuxI2C设备驱动的编写。
I2C设备驱动的编写有多种方式:
一种是直接操作CPUI2C控制器,正对于某一个设备写一个字符驱动,这种驱动相对来说比较直接,不需要太依赖于内核相关配置,但这类设备驱动依赖CPU,可移植性较差。
一种是基于Linux内核I2C子系统完成设备驱动的编写,一般内核会继承相关CPU的控制器驱动,即使没有也可以通过技术支持获得,所以我们只需要使用LinuxI2C子系统提供的相关接口来构建我们的设备驱动就行了,这样我们的设备驱动并不依赖于某一个特定的CPU,可移植性较好。
在写驱动之前我们先了解下I2C总线中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1、地址
I2C总线上可以连接多个相同或者不同的设备,总线怎样才能知道数据应该发送到哪个设备呢,这里需要一个地址来唯一的标识一个设备,I2C设备地址有7位地址和10位地址,那么这个地址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个地址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芯片手册获得,这里通过一个EEPROM和一个温度传感器来说明。
EEPROM(AT24C02/04/08/16)芯片手册上有如下说明:
再结合原理图
再通过芯片手册我们可以知道EEPROM的地址的前四位为1010,通过原理图A0/A1/NC的状态,我们可以知道后三位为000,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EEPROMI2C总线上的地址为7b1010000
同样我们可以通过如下内容知道温度传感器的地址为7b1001000
2、时序
不同的I2C设备有不同的时序,也可以说是不同的协议,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时序相关的东西,我们发送数据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怎么发送都由这个时序决定
(二)I2C总线应用程序
现在的CPU多数都有I2C控制器,我们不需要太关心具体时序的实现,这些都由控制器去完成,并且内核已经集成多数CPUI2C控制器驱动,我们写设备驱动就是按照I2C子系统的要求,为他提供需求的数据即可。
I2C子系统下设备驱动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用户模式设备驱动,这种驱动依赖I2C子系统中的i2c-dev这个驱动,我们需要在应用程序去封装数据,这需要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具备相当的硬件基础,另外一种是普通的设备驱动,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种方法的具体实现过程。
用户模式驱动实现:
相关结构体:
上面就是我们向底层传递的结构,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时序封装成这样的结构,然后传递下去就行了
转化为消息结构为:
这里我们封装了两个消息,在这个时序中操作模式改变了,所以我们必须封装为两个时序,如果操作模式不变封装一个消息就可以了,比如如下时序:
我们把刚才封装的消息通过ioctl发下去就能够完成数据的读写了,例程如下:

来自 2楼

汇总帖在此:
【从0教学嵌入式Linux】——by babyking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1139&fromuid=536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