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图中,并联一个电阻接地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如图,请问该电路图中,电阻R2,R3,R4,R5的作用是什么,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该电路图中,电阻R2,R3,R4,R5的作用是什么”
R2和R3是光耦的负载电阻,后级由此取得光耦输出信号。
R4和R5看不出来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图中,电阻R2,R3,R4,R5的作用是什么”
R2和R3是光耦的负载电阻,后级由此取得光耦输出信号。
...

不要R2,R3可以吗?

网友A:
“不要R2,R3可以吗?”
绝对不可以。
R2R3若开路,光耦漏电流即足以将后级74LVC2G17(同相施密特)输入端拉到高电平。R2R3若短路,光耦一次有电流(发光)时光耦直接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R2,R3可以吗?”
绝对不可以。
R2R3若开路,光耦漏电流即足以将后级74LVC2G17(同相施密特)输入 ...

好的,知道了,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R2,R3可以吗?”
绝对不可以。
R2R3若开路,光耦漏电流即足以将后级74LVC2G17(同相施密特)输入 ...

不要R2,R3是指开路吧。这两个电阻我认为是光耦不导通的时候,提供下拉得到低电平的,maychang老师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R2,R3是指开路吧。这两个电阻我认为是光耦不导通的时候,提供下拉得到低电平的,maychang老师你觉得 ...

“这两个电阻我认为是光耦不导通的时候,提供下拉得到低电平的”
一点错也没有。
如果这两支电阻为开路,光耦不导通(关断)时不能保证后级输入为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R2,R3是指开路吧。这两个电阻我认为是光耦不导通的时候,提供下拉得到低电平的,maychang老师你觉得 ...

那R4和R5的作用是什么啊,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R4和R5的作用是什么啊,求指点

R4,R5的功能不太理解,大概猜测是一些环境测试下给端口信号做的保护吧,比如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