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块板子,用君益兴的u-boot发现启动不了

楼主(2016-06-19):
自己做了块板子,用君益兴的u-boot发现启动不了
自己做了块板子,用君益兴SD卡烧写方法烧写uboot,kernel,文件系统到nand flash中,但是切换到nand flash启动后,发现uboot没有任何信息打印出来,是不是君益兴的uboot里面做了什么判断,不是君益兴的开发板就不执行?
please help

网友A:
君益兴的板子有两种,一种是128M内存版本,一种是64M内存版本,128M版本的程序是不能用在64M版本的硬件上的,反之就可以用,君益兴的源码是全部开源的,没有做任何限制,一般说来,只要你的SD卡能启动,板子硬件的问题就不大,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是你配置的启动可能不是从NAND启动,请特别注意这一点。

网友B:
uboot中有配从什么地方启动的,nand启动的版本,放到QSPI里边是起不来的

网友A:
来自手机
2416不支持q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