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an总线节点发送数据出现丢包现象

楼主:
can设置的波特率是500k……一直在等待发送标志位为发送正确之后再接着发送下一个数据……请问为啥会出现丢包现象?必须要加延时吗

网友:
楼主,你好,
虽然你这样,一直传用的case比较少,你可以加等待试试,正常500kbps, 8byte的 message , 1ms 也就能发4个。
你是怎么判断丢包的,CAN上面就你一个节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虽然你这样,一直传用的case比较少,你可以加等待试试,正常500kbps, 8byte的 message , 1ms ...

我是用的can分析仪……你的意思是说必须要加延时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的can分析仪……你的意思是说必须要加延时嘛

CAN 的 message 的确不是一个挨一个的。
但是这个间隔正常 can controller,硬件会控制。

你可以加了试试看一下,先加他个1ms,看看还丢不丢,
不丢了就把延时往小处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N 的 message 的确不是一个挨一个的。
但是这个间隔正常 can controller,硬件会控制。

你可以加了 ...

message 的确不是一个挨一个的?什么意思啊……可以加你qq交流一下吗?我现在项目需要发送好多数据不允许加延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ssage 的确不是一个挨一个的?什么意思啊……可以加你qq交流一下吗?我现在项目需要发送好多数据不允许 ...

在吗???请教一个像我这样的一直循环发送必须加延时吗??确实加延时的话丢包的丢的明显少了

网友B:
CAN Message, Message 之间会空上几个bit,
500kbps的话,一个bit 2us, Message件应该会空上 6us 以上

你判断丢了,具体是怎么判断的,
计划一定时间内,预定送100个,却受到了一些,丢了一些?

CAN总线上几个节点? 其他节点都不发消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N Message, Message 之间会空上几个bit,
500kbps的话,一个bit 2us, Message件应该会空上 6us 以上

...

我现在只是用一个节点做测试的……用can分析仪看到发送结果……就是像我帖子里的照片那样在一个循环发送了100次 ……结果在can分析仪上只是受到50次

网友B:
你送的数据是连续的?1,2,3,4,5,。。。,100
却只收到了,1, 3, 5,...,99?

你把发送延时先加他个1ms,看看还丢不丢,不丢了就把延时往小处调,到10us 算保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送的数据是连续的?1,2,3,4,5,。。。,100
确收到了,1, 3, 5,...,99?

你把发送延时先加他个1ms,看 ...

我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只是用一个节点做测试的……用can分析仪看到发送结果……就是像我帖子里的照片那样在一个循环发送 ...

这个问题找的原因所在了……是分析仪的问题……分析仪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N Message, Message 之间会空上几个bit,
500kbps的话,一个bit 2us, Message件应该会空上 6us 以上

...

我现在又遇到新的问题……这里的数据域的8字节的速率计算的是每帧数据里面的8个字节的数据域的速率……是通过定时器中断来计算的……实验用的线是杜邦线

问题的描述

问题的描述

can总线模式的设置

can总线模式的设置

网友:
你的结果
从0.25Mbps,到0.75Mbps, 8字节速率看来是ok的,正常就50%,且总线上就你一个送的节点。

波特率设定的对不对,你可以直接用示波器量CAN PIN, H L都可以
0.25Mbps - 1bit 4us
0.50Mbps - 1bit 2us
1.00Mbps - 1bit 1us

如果偏差太大,说明设定有点误差,
因为 正常 CAN Controller 都是8Mhz 供过去,规整的速率,计数器的误差都比较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找的原因所在了……是分析仪的问题……分析仪丢包

买来就是让他分析的,所以分析仪那边,正常都是好的呀,
你看看分析仪的速率设定,和采样点设定是不是好的。

还有就是,你预想的速率 和 实际的 bit 宽度是否一致。

这里面 就3 个地方
  1 分析仪的设定,分析仪看到结果
  2 示波器看到的总线上的生波形
  3 ECU里面的送收,程序,判断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结果
从0.25Mbps,到0.75Mbps, 8字节速率看来是ok的,正常就50%,且总线上就你一个送的节点。

波 ...

这个问题找到了……很感谢你的回复……我仔细的考虑了一下……应该是我设置成了自动重传导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来就是让他分析的,所以分析仪那边,正常都是好的呀,
你看看分析仪的速率设定,和采样点设定是不是好 ...

买到的分析仪是丢包的……100块钱买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到的分析仪是丢包的……100块钱买到的……

再向你请教三个问题:
1.有三个节点……两发一收,我是不是只是可以通过设置两个发送节点的ID来确定发送的先后顺序,ID越小越先发送。
2.在实际的工程运用当中,是用的什么样介质的线作为总线使用。
3.我的实际长度大概90米……这样的环境当中需要考虑哪些干扰因素,如何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来就是让他分析的,所以分析仪那边,正常都是好的呀,
你看看分析仪的速率设定,和采样点设定是不是好 ...

再向你请教三个问题:
1.有三个节点……两发一收,我是不是只是可以通过设置两个发送节点的ID来确定发送的先后顺序,ID越小越先发送。
2.在实际的工程运用当中,是用的什么样介质的线作为总线使用。
3.我的实际长度大概90米……这样的环境当中需要考虑哪些干扰因素,如何避免。

网友B:
>1.有三个节点……两发一收,我是不是只是可以通过设置两个发送节点的ID来确定发送的先后顺序,ID越小越先发送。

"ID越小越先发送。"
这个只有在两个发送ECU,同时发送,2us级别能对的上的时候,小的先发。
多大的数据,什么发送频率,要先计算,然后在app层控制啊。

而且单单一个消息8Byte,发的人高兴了,受的人弄起来没那个好弄啊,除非你都是考虑的理想情况。
你看这样怎么样

ECU_A,
发DATA_ID,0x010 生数据
发CONTROL_ID 0x011 至少能标志开始和结束

ECU_B
发DATA_ID, 0x020 生数据
发CONTROL_ID 0x021  至少能标志开始和结束

ECU_C

网友B:
>2.在实际的工程运用当中,是用的什么样介质的线作为总线使用。
双绞先

>3.我的实际长度大概90米……
速度400kbps,以下比较保险

>这样的环境当中需要考虑哪些干扰因素,如何避免。
可以对线屏蔽,
不屏蔽要抗干扰,具体什么程度的干扰,这个认真弄很难啊,

先看看干扰到啥样子,结点做error统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有三个节点……两发一收,我是不是只是可以通过设置两个发送节点的ID来确定发送的先后顺序,ID越小越先 ...

初学者不明白你所说的概念……

网友B:
0x011 表示长包的开始和结束,那个0x020就只用来发送你要送的数据, 我们常说生数据,
CAN 一个msg只能传8Byte, 不弄两个msg,一个发包控制,一个发数据,接受方那边就比较麻烦

怎么传长包,这个你可以自己定,我只是举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在实际的工程运用当中,是用的什么样介质的线作为总线使用。
双绞先

>3.我的实际长度大概90米……
...

1.普通双绞线即可?我看到有资料说什么带绝缘层的双绞线。
2.什么是对线屏蔽。就是屏蔽双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0x011 表示长包的开始和结束,那个0x020就只用来发送你要送的数据, 我们常说生数据,
CAN 一个msg只能传8 ...

我大概明白你说的意思了……你是举例说明构造一个新的数据帧也就是长包……这个报文包含有自己定义的数据的头和尾还可以有数据的长度……这些是用来在接收节点校验防止出错,在发送长包的时候将数据拆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一个发包控制,一个发数据,否则接受方那边就比较麻烦??我可以把接收到得数据重新合并重组不是嘛?

网友:
汽车诊断里面长包,很多。用的是一个can ID,但是实现起来比较麻烦。

汽车里面can ID紧张没办法,自己做没必要在这上面费力,我自己弄的话会用一个控制,一个数据

这样什么时候我接受都简单好控制

网友:
是的,屏蔽双绞线

担心干扰,就花点钱
不想花钱,就花点时间 测测干扰到啥程度,速率有余力吗,弄个重传,速率没那么多就做个纠错

具体你来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屏蔽双绞线

担心干扰,就花点钱
不想花钱,就花点时间 测测干扰到啥程度,速率有余力吗,弄个重 ...

花钱怎么做呢?就是用屏蔽双绞线就可以了?90米里放4个节点平均一个22.5米一个……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嘛?

网友B:
花钱买屏蔽线,结点处应该也要屏蔽。
具体需不需要,你自己要有个判断,
公司人可能会问你,为啥要,你的能说通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钱买屏蔽线,结点处应该也要屏蔽。
具体需不需要,你自己要有个判断,
公司人可能会问你,为啥要,你的 ...

那么节点处该如何屏蔽……

网友B:
这个不清楚,汽车里面施工这个没弄过。
看到的半成品,那些屏蔽线接头的地方,包的严严实实的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清楚,汽车里面施工这个没弄过。
看到的半成品,那些屏蔽线接头的地方,包的严严实实的黑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清楚,汽车里面施工这个没弄过。
看到的半成品,那些屏蔽线接头的地方,包的严严实实的黑黑

还有一个问题,90米里放4个节点平均一个22.5米一个……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嘛?因为板子还没到需要提前计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90米里放4个节点平均一个22.5米一个……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嘛?因为板子还没到需要提前计划

这个OK的,R--CN-22.5m-CN-22.5m-CN-22.5m-CN--R
CN 连接出去的不要太长。

板子还没有到,最好把测试程序写好,测试强度要比实际应用多上至少2倍,
在把统计功能加上

这样
1 可以对你的 抗干扰施工 验收
2 可以自己 换个安心
3 有什么事情好提前准备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OK的,R--CN-22.5m-CN-22.5m-CN-22.5m-CN--R
CN 连接出去的不要太长。

板子还没有到,最好把测 ...

嗯……现在已经在开发板测试通过了,一发多收,两发一收的也测试通过,现在就在提前考虑怎么尽量避免干扰的问题,这两天挺感谢你的指教。

网友:
不客气,
恭喜你测试通过。

如果你有 重大操作,又担心干扰,一个1bit 去控制重大操作,万一出事情,说不清啊。
对这个最好 做数据冗余,接受的那个,做概率判断。
这个概率 用具体多少数字,还的又你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
恭喜你测试通过。

如果你有 重大操作,又担心干扰,一个1bit 去控制重大操作,万一出事情,说 ...

我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新到了一卷100米的双绞线,卷成一卷的,没有拆封,用两个节点进行通讯,为啥收到的包远远多于发送的包?

网友B:
收到的比发的多,你咋判断的?

还有你收和发的tx/rx error count 值是多少啊

HS-CAN的话,你线两头加电阻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到的比发的多,你咋判断的?

还有你收和发的tx/rx error count 值是多少啊

HS-CAN的话,你 ...

我每收到一个包就会有一个计数,我把波特率从500k改成了250k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不过你所说的error count指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值在哪可以看到?

网友:
500k改成了250k
-- 线太长,500kbps有点吃力哈

CPU的 CAN 控制器里面有,看下手册吧,名字可能不一定一样,内容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k改成了250k
-- 线太长,500kbps有点吃力哈

CPU的 CAN 控制器里面有,看下手册吧,名字可能不一定一 ...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k改成了250k
-- 线太长,500kbps有点吃力哈

CPU的 CAN 控制器里面有,看下手册吧,名字可能不一定一 ...

要是两个节点相距100米,从哪些方面去保证传输的最大速率,最大能达到多少?

网友B:
之前给你发过一个,线长和速率的曲线图(在21楼),
根据你的线长,可以设定下物理层的传速率

传送速率定下来后,把总线的能力 x 50% x 75% 就是你要的传送能力了
50%是CAN 1frame 载 8 Byte
75%是总线使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给你发过一个,线长和速率的曲线图(在21楼),
根据你的线长,可以设定下物理层的传速率

传送速率定 ...

这就是最大速率了????该从哪些方面去保证尽可能达到此速率?

网友B:
定下总线的物理传送能力,和总线的使用率后,
得到了应用层能用的带宽,

这个带宽,是总线能保障的传送能力,
你自己应用程序,需要多少你肯定有个计算,
  你需要的比能保障的小就OK.
  你需要的比能保障的大,就的想办法减少传送数据,还是加大物理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下总线的物理传送能力,和总线的使用率后,
得到了应用层能用的带宽,

这个带宽,是总线能保障的传送 ...

还难懂……
不过我大概知道你所说意思

网友:
楼主,你好,
这个事情不能含糊,这么理,你看怎么样

1. 根据 线长 来计算 CAN 的物理层传送速率,500kbps, 还是 400kbps

   看图(线长速率图)也好,自己拿笔算也好,都会有个误差,所以这个不要卡的太紧

   计算过下来如果勉强500kbps,那就用400kbps,

   实际总会,转接头长度计算遗漏,有温度电压造成的传送延时,
   再说,机器还是收发器,总有要搬家,稍微移动一点地方,
   再说,机器哪天多加了一台,线又长了,
   再说,哪天有人说这么布线碍事,让你绕个弯布线
   这些在实际中都是常有的是

   如果这里卡得太紧,每次移动一点地方,你就跟着改软件,重新测试发布版本吗

网友B:
2.根据物理层速率,x总线使用率(70%,or75% or 80)
  CAN报文有头,DLC,ID,ACK,CRC等等,去掉这些物理层的速率剩下一半了,
  在这,总线上总有传送失败,重传
  或者,哪天想加个什么功能,要多传条消息啥的,
  或者,哪天多加一个节点啥的
  所以要有点余量

网友:
3.例子
  物理层传输能力:400kbps
  有效数据传输能力:200kbps
  应用层传输能力:200kbps x 80% = 160kbps = 20kByt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给你发过一个,线长和速率的曲线图(在21楼),
根据你的线长,可以设定下物理层的传速率

传送速率定 ...

如果两个发送节点的ID一致,同时上电发送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例子
  物理层传输能力:400kbps
  有效数据传输能力:200kbps
  应用层传输能力:200kbps x 80% = 16 ...

我现在的结果就是两个发送节点ID一致 同时上电发送  接收节点只是收到一个节点报文 都是发送两万个报文  接收节点只是接收到2万个
该如何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根据物理层速率,x总线使用率(70%,or75% or 80)
  CAN报文有头,DLC,ID,ACK,CRC等等,去掉这些物理层的 ...

请问 can波特率 设置成250k的时候 用一根短线就不会出现接收比发送包多的情况,改成了长线就会出现 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是说明这样和线的长短有关系嘛 和线的质量,截面积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个发送节点的ID一致,同时上电发送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你说的Case我这样理解

发送节点TX1, 送信CAN ID 0x111
发送节点TX2, 送信CAN ID 0x111
接收节点RX, 接收CAN ID 0x111

TX1 和 TX2 都能发出去,有事碰巧TX1 和TX2同时送,
但是ID总裁下来,两人都合法,但是TX1和TX2 送的数据如果不一样,
碰巧的这个消息会标志成错误,两者都会重新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结果就是两个发送节点ID一致 同时上电发送  接收节点只是收到一个节点报文 都是发送两万个报文   ...

用一样的消息发送 是可以的,RX节点 应该接受到2万+2万

楼主何以把TX1 一直送0x1x
楼主何以把TX2 一直送0x2x

看看接受的数据是什么数据,就明白了
数据的选择用DIPSW来选,这样一套代码即可

网友B:
长度和速率的关系是匹配的。
因为CAN是发1个BIT,收发都CHECK这个BIT

这个物理速率和线长的关系,有曲线图可看,不要卡的太近。

上面如果没有卡那么近,也就是说做了余量,
还是有错误帧多发,可以怀疑信号质量,这个可以用示波器看

网友:
要检查1:
接受比发送的多。这个我不能理解。
就算发送有错误,那个帧会被大家丢掉。
请用counter数据,来看一下,怎么个多法?

网友:
要是我,会这么干:

发送节点TX1,
   送信CAN ID 0x1C0,专门送“马上开始送2万”
   送信CAN ID 0x1D0,专门送“那个2万个数据”
   送信CAN ID 0x1C1,专门送“2万个数据的CRC”,同时代表2万个数据结束

发送节点TX2
   送信CAN ID 0x2C0,专门送“马上开始送2万”
   送信CAN ID 0x2D0,专门送“那个2万个数据”
   送信CAN ID 0x2C1,专门送“2万个数据的CRC”,同时代表2万个数据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检查1:
接受比发送的多。这个我不能理解。
就算发送有错误,那个帧会被大家丢掉。
请用counter数 ...

接收报文比发送报文多,就是在接收中断加的count值来看的,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反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度和速率的关系是匹配的。
因为CAN是发1个BIT,收发都CHECK这个BIT

这个物理速率和线长的关系,有曲 ...

错误帧多发??什么意思啊,我没有用到错误帧啊?可以用示波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误帧多发??什么意思啊,我没有用到错误帧啊?可以用示波器看?

知道你没有要发错误消息。

物理速率做了余量,还是担心信号质量的时候,在发送消息的那个节点,can controller里面有发送错误计数器,接受的节点里面看接受错误计数器。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