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 只打印CCCC修复记录

楼主:
       手头有一块Beaglebone Black,好久没有上电了,最近正好有点事情,拿出来测试一下,以前都是好好的,现在上电,居然只打印CCCCC,系统起不起来,郁闷的一塌糊涂。

       然后上网搜到一篇文章《当BeagleBone Black变砖头时(写给那些和我一样倒霉的朋友)》,如获至宝,把里面提到的步骤如下:
1 串口连接好,打开teraterm 看到CCC

2 选择Xmodern传送  spl文件

3 传送完成后,通过Ymodern传送u-boot.img文件

4 把一个ubuntu的最新img文件拷贝到一个u盘里面

5 这时候,u-boot已经启动了,可以看看mmc是否真的完蛋了,插上SD卡

mmc rescan

mmc dev 0

fatls mmc 0

这时候如果不出错,其实SD还没坏,如果出错了。。。。。总是会有这种鬼事的,别太伤心。。。

6 插上usb,理论上大部分usb都能搞定,不过供电的话还是得用DC, usb供电完全不够

usb rescan 如果能扫描出来

usb dev 0

fatls usb 0

fatls mmc 1

如果都没问题,那么就可以只通过这个u-boot解决了

思路就是把放在usb里面的img直接拷贝到整个emmc上就ok了,

当然如果想要用Angstrom的话可以恢复下缺失的文件,比如MLO

拷贝方法也是很单纯

fatload usb 0 ${loadaddr}  ubuntu****.img (bytes) (pos)   这里的byte pos都是HEX的

然后

mmc write ${loadaddr} (blackstart) (count)

这样就可以把镜像拷贝过去了,可惜镜像比较大,得多分几次拷贝,没办法啊

分次拷贝的时候 可以先看img文件大小 在excel里面计算好,写成script 然后teraterm里面复制到命令行里面执行

大概20分钟就拷贝完后就可以直接从emmc启动ubuntu了

其实也有从u-boot启动linux-kernal 文件系统后 再操作emmc, 但是我一直没有启动起来那个kernal

以上的步骤是可行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我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我使用fatls mmc 0 或者 fatls mmc 1 的时候都是报错,按作者的想法,SD卡坏了,但我试了好几张卡,不可能都坏了吧,可能性太小。

       这时候灵光一闪,是不是SD卡接触不良呢,我用手按住SD卡卡座,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果然可以正常启动了!
Arago Project http://arago-project.org am335x-evm /dev/ttyO0

Arago 2016.03 am335x-evm /dev/ttyO0

am335x-evm login:
_____                    _____           _         _
|  _  |___ ___ ___ ___   |  _  |___ ___  |_|___ ___| |_
|     |  _| .'| . | . |  |   __|  _| . | | | -_|  _|  _|
|__|__|_| |__,|_  |___|  |__|  |_| |___|_| |___|___|_|
              |___|                    |___|

Arago Project http://arago-project.org am335x-evm /dev/ttyO0

Arago 2016.03 am335x-evm /dev/ttyO0

am335x-evm login: root
root@am335x-evm:~#
root@am335x-evm:~#

万恶的卡座啊,我重新整理的意下管脚,目前还算运行正常。beaglebone black救活了!

===================================

网友:
大哥我也出现上述情况,启动时不管按不按住uSD键都只打印CCCCC。通过secureCRT的Xmode传输了MLO,但是用Y协议传输uboot镜像时总是在27%就停止了。楼主有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