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py-cross保护py文件

楼主:
大家知道,在python中,可以将py文件编译为pyc文件。编译后的pyc文件是二进制格式,一是可以加快加载速度,更重要的是可以保护原始代码。

在micropython中同样提供了这个功能,只是它将pyc改名为mpy,编译出的文件扩展名是.mpy。要使用这个功能,首先,我们需要产生mpy-cross工具。在micropython目录下,进入mpy-cross子目录,然后在命令行下输入make编译产生mpy-cross执行文件(需要先安装gcc编译器)。在windows会产生mpy-cross.exe,在linux下会产生mpy-cross。

然后用mpy-cross处理py文件,如:mpy-cross user.py,就会产生user.mpy,我们可以直接用user.mpy代替原有的user.py文件,使用起来和原来一样。前一段时间还有网友担心使用micropython时的安全问题,使用mpy-cross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多谢版主的经验分享,这样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保护源码,再加上硬件保护,回头试试

网友A:
不过还是存在问题!micropthon 源代码看不到了 mpy文件还是在的,相于源代码来说是更加好了,不过还是与MBED有些差距,MBED的bin文件写入MCU后是不能直接拷出来,而这个依然是直接可以拷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还是存在问题!micropthon 源代码看不到了 mpy文件还是在的,相于源代码来说是更加好了,不过还是与MBE ...

对于一个简单应用,这个可能容易复制。对于一个复杂系统,可能会和很多硬件绑定或者有复杂的通信机制,直接复制过去就很难保证不出问题。应该有很多办法来保护你的程序。

网友B:
您好,我想请问make编译生成mpy-cross执行文件是什么意思呢 我没有发现 micropython目录下存在mpy-cross目录呢是被我删除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想请问make编译生成mpy-cross执行文件是什么意思呢 我没有发现 micropython目录下存在mpy-cross目 ...

需要下载micropython的源码,然后自己编译产生执行文件。windows下编译时需要安装gcc编译器(PC版的,不是arm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下载micropython的源码,然后自己编译产生执行文件。windows下编译时需要安装gcc编译器(PC版的,不 ...

thx,我试一下

网友D:
make之后,执行mpy-cross test.py 错误,找不到命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ake之后,执行mpy-cross test.py 错误,找不到命令

你没有将mpy-cross的目录加到路径吧,或者在mpy-cross前加上完整路径才行。

网友E:
这个有意思 貌似是准备商用的准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意思 貌似是准备商用的准备了

看起来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将mpy-cross的目录加到路径吧,或者在mpy-cross前加上完整路径才行。

我把main.py编译成main.mpy,如何执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把main.py编译成main.mpy,如何执行?

执行因该是一样的吧,重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执行因该是一样的吧,重启啊

不执行.mpy文件

网友:
main.py是在内核中直接调用的,所以main.mpy不会自动运行,但是可以在main.py中import其他程序,这样同样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保密性还是没有太大改观。稍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还是存在问题!micropthon 源代码看不到了 mpy文件还是在的,相于源代码来说是更加好了,不过还是与MBE ...

mbed是可以读出来的,除非你自己另做保护。

网友:
请问一下mpy == pyc吗?  另外pyc是可以逆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