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DIY】光固化3D打印机

楼主:
写在前面的话:
从去年年末开始到今年年初制作过一台并联臂结构的3D打印机  名曰:玛拉顿公主   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应该还有印象的。这部机器到目前为止已经打印超过25Kg耗材 但本人又喜欢模型及手办类  按照缩小比例打印有很多细节则无法体现出来
于是又去购买了两部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三品牌的机器  分别是美国的makerbot及中国的闪铸  发现在打印效果上比我700块的并联臂好不到哪里去  深刻的感觉被所谓的世界排名忽悠了。。。

本着遇到问题总要找到解决的办法  翻阅了近2个月的资料后最终确定了接下来DIY要走的路——光固化3D打印机

对于SLA方式来说 DLP的成型方式则相对更加的简洁一些  如果使用的数字投影分辨率高  则更容易获得高精度的打印效果(虽说SLA的成本会比DLP低一些  但多出的两个轴及激光头的选择会降低成型精度  如果你有兴趣制作SLA机器  那请将各个方面的结构连接件选用较好的材质  并且尽可能的使用伺服电机而不是步进电机)

首先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则是根据自己的需求着手了解设备性能及价格

个人需求如下:
1.精细化程度要求较高,拿坦克模型来做例子  1:72的尺寸打印出来以后需要能体现出表面细节 如舱盖 机枪塔 牵引绳索 工具等
2.价格要适当  可以让人在不束紧裤腰带的情况下购买装配
3.尺寸要求则不会像FDM机器那样大   预计打印尺寸150*150*300mm足以 因为越大的尺寸关系到DLP投影仪的分辨率  分辨率越高则价格为倍数增长
4.做DLP光固化的用以是为以后做SLS激光烧结打印机做准备 做一个可行性的尝试

以上是我个人需求  下文中的一些做法及思路并不代表大多数人适合或者共性  如有制作需要  则请酌情参考

简单的比较一下SLA光固化和DLP光固化的区别
SLA光固化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在传统三轴CNC上的主轴电机更换为打印底板   XY轴则负责激光头的定位  成型方式依旧为倒立式  好处在于简单 价格便宜  很多有兴趣的人可以将一些铣床、CNC、甚至是之前论坛上有人做的激光雕刻改造成SLA光固化3D打印机  缺点在于  打印物体切片以后每层打印时间则需要看内容的多少来确定  换句话来说  切片后的图形在这一层上内容少 则可以很快的打印完成  反之亦然
DLP光固化则是在SLA激光头的位更换为DLP投影  数字投影比传统的精度要高一些  并且从我个人需求上来说打印的尺寸不大因此也不叫合适  其余不分则基本一致   而DLP光固化的好处在于成型时间比激光来说要确定很多  还是拿同样需要打印的切片文件而言  无论切片图形是否复杂  时间都是相同的 且光固化的速度根据405nm光敏树脂的紫外线吸收率来说要柔和很多(SLA锐度会高一些)精度在于DLP投影的实际分辨率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投影需要采用热光源而非LED冷光源  因为光敏树脂的固化还需要一定的热度  LED光源一方面亮度低市面上找了一圈看到最高的也就320流明  而热光源的灯亮度则在至少2500流明之上   DLP的缺点在于  芯片DMD是Ti的 因此Ti在芯片上有绝对议价权  垄断?不知道 猜吧!

有点事情需要做 明天再更新!

网友:
还是那句话  论坛就是我的稿纸  倘若不是DIY  估计我很少会发出一些图片

恩    但这个帖子不同   要照顾很多各个方面的坛友  所以示意图片肯定是需要的

慢慢完善  不慌不慌

网友:
随手百度一张光固化3D打印机来加以说明解释

橙色的盖子部分   为什么要用到橙色?其实颜色不是关键 你也可以用到绿色  但盖子的用途是让光敏树脂不至于暴露在正常可见光下发生错误的固化  因此其实你也可以使用透明的亚克力材料外面再贴膜(去除350-450nm的紫外光)也可以使用全密封的 但全密封以后你就不知道里面打印是否成功了。。。

树脂槽部分  树脂槽有很多的材料都可以做 但需要注意的是树脂槽底部则需要有一层可以分离开固化树脂的膜  否则树脂会粘在底部使其无法继续打印  常用的材料有硅胶或者是离型膜

网友:
机械结构部分昨天已经说过   就图片这台机器而言 可以使用DLP光源也可以使用SLA固化
使用DLP光源  则下面箱体中装入的是DLP投影仪  热光源的
使用SLA进行光固化  下面则是和CNC一样有一根X轴一根Y轴用于移动激光束
其他不分则无区别  Z轴就是高度轴 把打印的物体一点一点拖出树脂槽
打印物体成型的平台是倒立的  倒立的平台选择余地比较大  可以使用多种材质  但为了保持平台的平衡 尽可能的选用金属  并且有条件的朋友可以铣平  平台也最好使用可拆卸结构  便于打印完成以后的模型拆除

网友:
电路部分及上下机位软件  则选用开源  因个人情况 无法自行设计  此部分就没有自主创新的环节了  有能力的朋友可以自行参考开源软件进行学习及设计

网友:
前几天入手了多部DLP投影仪准备用来做试验  分别为宏碁E141D及6510BD  日立CD300  还厚着脸皮抢了SOSO一块TI的DLP3010模块  恩   不过是LED光源的  这个我要好好考虑一下到底怎么用才合适

网友:
待续中哦,期待中

网友:
大神,什么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