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烦请看看我这个4X4按键扫描程序有什么不妥之处。多谢

楼主: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z);
void KeyScan();
uchar key,n;                                                                 //定义变量
uchar code KeyCode[]={0xee,0xde,0xbe,0x7e,
                                          0xed,0xdd,0xbd,0x7d,
                                          0xeb,0xdb,0xbb,0x7b,
                                          0xe7,0xd7,0xb7,0x77}; //反转法矩阵键盘的各个按键的计算值
uchar code DispCode[]={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共阳极数码管显示0~F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P0=DispCode[n];                         //在数码管上显示相应的键值
        }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
                for(y=114;y>0;y--);
        }
}

void KeyScan()
{
        uchar l,h,i;                         //定义局部变量,用l得出低4位的值,用h得出高4位的值
        P1=0x0F;                                 //给P1赋值00001111
        if(P1!=0x0F)
        {
                DelayMs(10);
                if(P1!=0x0F)
                l=P1;
        }
        P1=0xF0;                                 //给P1赋值11110000
        if(P1!=0xF0)
        {
                DelayMs(10);
                if(P1!=0xF0)
                h=P1;                         //若有键按下,得出高4位的值
        }
        key=l|h;                                 //高4位的值与低4位的值相加
        for(i=0;i<16;i++)
        {
                if(key==KeyCode[i]) //通过查表得出n的值
                n=i;
        }
}

网友:
说明一下你运行后是什么现象,这样大家更好帮你定位问题

网友:
P1=0x0F;                                 //给P1赋值00001111
        if(P1!=0x0F)
有什么意义,赋值成0x0f,又再判断是不是=于0x0f,IO的初始化都没有,网上参考下矩阵键盘的代码吧

网友:
首先应该先判断是否有变化,再进入keyscan,然后在翻转电平,,,你检查一下是不是你的按键焊错了

网友:
没问题,我之前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反转后没有去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