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示波器,碰到了问题,求指导

楼主:
大家好,我第一次用示波器, 我之前用示波器的时候
他都是自动的
抓实时的波的
就是一直有一条线,在那儿动,满屏以后,又重头再来
这样不是很方便,我抓I2C也看不到。
后来请教了一下,
呗我老大设置过了,,每次有跳动会自动抓
就是比如说抓I2C的波形,一开始屏幕上没啥的,我接上两个信号以后,一读取,屏幕上就自动出来波形了

这个是设置啥的,网上找了好多教程,都是从原理,电路上,可是我现在想要一些使用的教程,请求各位有什么地方可以看一下吗?

附上示波器的图

网友:
你说的是触发设置?
图片上有一个trig menu那个按键。
设置以某个通道的信号跳变(rise or fall)作为触发条件,抓取触发前后一段波形。
可以找一下示波器的手册,里面会有介绍如何使用的。找不到,可以去泰克官网按照型号下载电子档的手册。

网友:
你说的是触发那个旋钮吧

网友:
这是数字示波器,按两下按键即可设置好触发条件。
老式的模拟示波器,触发设置要困难得多,都是用旋钮来改变触发电平,调整不好的话,水平直线也看不见,波形也看不见,什么都没有。

网友:
直接找触发的教程吧,弄清楚啥是触发示波器基本就能熟练使用了

网友:
对的,就是触发方式的问题,里面应该有设置,是自触、外部信号,以及相应的响应方式

网友:
这个如果是想熟悉你这个型号的示波器,一般从官网可以找到相关的使用说明的或者用户手册之类的。

网友:
你说的这是触发信号,需要你把示波器显示时钟调快,跳出扫描模式,进入触发模式,触发可以选着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电压可以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