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控制电机转动位置与消除电机惯性误差

楼主:
目前做一个电机位置控制时,遇到一个问题:

目的是直流电机转动一圈停止,电机起始位置与停止位置始终在同一位置

电机转动一圈后,编码器输出1000个电平跳变信号,当我读取到1000信号时,停止电路供电,但由于惯性,电机总是还会旋转一段距离,累计误差很大,请问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控制电机位置吗,如何解决电机惯性的问题

这里不对转速有任何要求,只要求位置精确

网友A:
“如何解决电机惯性的问题”
彻底的办法是改用步进电机。
不想改电机(步进电机比较贵),那就加机械刹车,或者控制电机转速,在快要到达终点前减速。

网友B:
如果要求电机轴的停止位精确,除了用步进电机是没法解决的。要求不高时,可以用电磁制动器,同时配合逼近时的降速,但这么做,除非是功率很大,否则成本反而高于步进电机了。

网友:
用制动电路效果好吗,小功率的 也就十几W左右吧

网友:
电机转速高就用步进电机吧,如果转速很低可以加机械刹车装置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求电机轴的停止位精确,除了用步进电机是没法解决的。要求不高时,可以用电磁制动器,同时配合逼近时 ...

请问如果做成PI控制 电机位置应该的反馈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果做成PI控制 电机位置应该的反馈应该怎么做呢

位置反馈靠光电旋转编码器的脉冲数决定,跟控制率无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何解决电机惯性的问题”
彻底的办法是改用步进电机。
不想改电机(步进电机比较贵),那就加机械刹车, ...

步进电机也会有误差啊,特别是国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也会有误差啊,特别是国产的

“步进电机也会有误差啊,特别是国产的”
步进电机产生误差,必定是失步。至于国产步进电机产生误差,这个我可是闻所未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也会有误差啊,特别是国产的”
步进电机产生误差,必定是失步。至于国产步进电机产生误差,这 ...

电机的精度不一样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精度不一样嘛

步进电机的精度?这个更是闻所未闻。
我猜:你想说的是步进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精度?这个更是闻所未闻。
我猜:你想说的是步进角吧?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昨晚上查了下资料,同样长宽高的电机,一般步进角都是一样的,只是扭力不一样,只看电机的话,超过电机的最大负载,就会丢步。

网友:
你好,我的专利技术可以简单而彻底的解决这个难题,我的电话18686319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