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超过64K怎么办

楼主:
单片机程序超过64K怎么办  如何扩展到128K 256k

网友:
换单片机吧。。

网友:
16位地址,最大就64K吧,还能扩?

网友:
可以扩展外部存储器,但比较麻烦,需要占用几条口线来选择外部存储器,而且对单片机硬件如何要有详细理解。

网友:
如果仅仅超过一点点,还是想办法“节约”吧

网友:
用IO做程序存储器的片选,代码分割时非常讲究,1980s流行这样的用法,当年得拿51做“大事”呢。但现在不宜采用这样的方法,性价比太差,现在有太多MCU可以选择,跑大型程序,上AR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