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机及铣床的一些疑问求指教

楼主:
2年多以前曾经做了一台雕刻机  也只是做好而已  2年多以来从未使用过
现在需要铣一些零件及外壳出来  外面的价格真让我无法接受  因此考虑自己动手  于是将沉睡在仓库的额雕刻机请了出来

不过。。。遗憾的是。。。至今为止我仍旧不会使用。。。

机械结构大概说一下  有经验的朋友们来说两句帮我分析亦或是指点

三轴雕刻机  mach3板子  57步进电机  主轴300W风冷

请教问题是  夹具该如何选购?我需要铣铝合金件  那铣刀选择哪些呢?可能问的非常不专业  但我也只能这样问了 毕竟和理科没有半点关联的我已经发挥极限了。。。

SO...在线求解...准备今天入手铣刀和夹具

网友A:
铣床的夹具,最常见的是平口钳,其次是各种可以附在平口钳上的专用夹具。如果是铣多边形等等,需要用分度头。至于你的雕刻机,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夹具,估计用个小平口钳即可。
铣铝合金,通常用高速钢铣刀。但高速钢铣刀也有非常多种类,根据要铣掉部分的形状来选,例如通槽和不通槽选用的铣刀就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铣床的夹具,最常见的是平口钳,其次是各种可以附在平口钳上的专用夹具。如果是铣多边形等等,需要用分度头 ...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要有钳工和铣工这两个学科专业了。。。。去买书研究一下。。。估计直接用实践去摸索会浪费一笔不小的开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要有钳工和铣工这两个学科专业了。。。。去买书研究一下。。。估计直接用实践去摸索 ...

钳工、铣工、车工……这是工种。总的来说,这些工种都属于机械加工专业。
机械专业中还有热处理、表面处理等等。机械行业过去是比电子行业大得多的,现在可能比电子行业人数少一些,因为自动化程度提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钳工、铣工、车工……这是工种。总的来说,这些工种都属于机械加工专业。
机械专业中还有热处理、表面处 ...

意思是我是不是可以稍作了解后用软件来执行之前繁琐的一些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我是不是可以稍作了解后用软件来执行之前繁琐的一些操作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雕刻机软件只是控制各个方向电机,间接控制进刀退刀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雕刻机软件只是控制各个方向电机,间接控制进刀退刀吧?

恩  总之估计还是要去了解一下  比如刀的用途和为何换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  总之估计还是要去了解一下  比如刀的用途和为何换刀。。。

了解一下,当然是有必要的。
但若如首帖所说,仅仅是要用这个东西而不是干这个行业,大概知道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深入。更何况你并不准备批量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了解一下,当然是有必要的。
但若如首帖所说,仅仅是要用这个东西而不是干这个行业,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

恩  有道理!感谢maychang~~!!

网友C:
嗯,公司老总以前做了个雕刻机扔角落了,正好在计划拿出来折腾下,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会用呢……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公司老总以前做了个雕刻机扔角落了,正好在计划拿出来折腾下,可以交流一下

我是完全不会。。。你研究研究然后大家讨论一下呗

网友D:
铣床和雕刻机应该是两码事,因为铣床主要是铣削金属,比如钢件,雕刻一般塑料,木头,铁制品,钢件就力不从心了。
铣床的转速低,导轨丝杠间隙大,相比,一般的雕刻机转速高,丝杠间隙小,雕刻机给进系统要快很多,一般是给进速度用线轨和滚珠丝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铣床和雕刻机应该是两码事,因为铣床主要是铣削金属,比如钢件,雕刻一般塑料,木头,铁制品,钢件就力不从 ...

倘若想用4轴或者5轴的雕刻机来“铣"一些东西出来是否可行?或者说这种方式是否称为”铣“?

网友E:
小型的雕刻机应有专用的小型夹具和铣刀,虽然也是通用系列中的小号,但毕竟雕刻机还称不上是“专业设备”,所以肯定有自己的一套附件,能做的事情也注定有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小型的雕刻机应有专用的小型夹具和铣刀,虽然也是通用系列中的小号,但毕竟雕刻机还称不上是“专业设备”, ...

哦 可能是我把想问的问题给模糊化了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依旧来自我现在正在做的3D打印机  只不过是SLA或者DLP光固化的另一个形式 就是激光烧结SLS机器

参考了一些准工业级的SLS机器后发成型的物品现仍旧存在不平整的面   虽相比SLA、DLP或FDM平整度更高 但仍旧可以看出   倘若是SLS+5轴雕刻机的形式  每次打印完成以后再用雕刻机的铣刀走一边是不是也算铣?这样的话出来的效果应该比直接金属烧结要更好吧?或者是打印时候我预留50丝的公差让铣刀走一边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倘若想用4轴或者5轴的雕刻机来“铣"一些东西出来是否可行?或者说这种方式是否称为”铣“?

见过4轴的
精度一般
有人也称雕刻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过4轴的
精度一般
有人也称雕刻铣

雕刻铣。。。恩。。。这个说法感觉还是很恰当的  看一下我17楼说的这种方式是否可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可能是我把想问的问题给模糊化了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依旧来自我现在正在做的3D打印机  只不过是SLA或 ...

也许下面说的不很专业
    3D打印后打印的模型,表面粗糙,或者有几何性缺陷。但这属于打印后续处理问题,比如可以抛光,磨砂等。
如过打印后,预留50丝,即0.5mm.再用铣刀进行修复,问题是规则平面或立体面可以,异型表明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