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样保持/放大器LF398调零电路问题?

楼主:
如图,LF398总是存在无法调零的问题,网上资料给的是电源电压为±15V,R5的作用是让通过电位器上的电压为0.6mA左右,12V的话通过电位器上的电流大小只有0.45mA,这对调零电路是否会有影响??
将R5换成阻值为15K的电阻时,发现依旧无法调零,换了N多个LF398均存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啊,求各位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此调零电路是错误的。调零仅需要对地来说很小的电压,但必须可正可负,不能只调一个方向。

仔细看该芯片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调零电路是错误的。调零仅需要对地来说很小的电压,但必须可正可负,不能只调一个方向。

仔细看该芯片 ...

如图,芯片资料里面也有这部分的电路的,调零电路部分除了+15V不一样,其他都一样的,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也没有发现存在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低的情况,都是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电压,且误差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芯片资料里面也有这部分的电路的,调零电路部分除了+15V不一样,其他都一样的,而且在使用过程中, ...

这样改动尝试一下如何。
这也是LF398的datasheet里面的应用原理图。前一级是放大,后一级是采样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