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静音处理

楼主:
如图,请问大神们该音频信号静音处理电路的工作原理,如何实现静音的?
难道不需要MCU控制么(怎么没有控制信号)?感谢!

音频信号静音处理

音频信号静音处理

网友:
补充说明:
AUX_R/L_OUT信号是PT2348音频处理器芯片输出的;
Audio_R/L_OUT是接到扬声器上的;

网友A:
“难道不需要MCU控制么(怎么没有控制信号)?”
恐怕是电原理图不完整。不可能没有控制信号的,否则就总保持静音状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需要MCU控制么(怎么没有控制信号)?”
恐怕是电原理图不完整。不可能没有控制信号的,否则就总 ...

该电路图由Q15和Q14组成PNP复合放大器,正常情况下是导通的;
当输入两路音频信号时Q16和Q17也分别导通,音频信号对地短路导致静音。
请问是这样的工作么?
有一点疑问:音频信号不可以通过R143和R145直接对地短路么?这样用那些三极管也失去意义了吧?

另外我注意到图中有好多_459和_78,这些有可能是控制信号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该电路图由Q15和Q14组成PNP复合放大器,正常情况下是导通的;
当输入两路音频信号时Q16和Q17也分别导通 ...

“该电路图由Q15和Q14组成PNP复合放大器”
放大器总要有输入端,Q14Q15构成的复合放大器输入端在哪里?
所以我怀疑电原理图有错误,可能遗漏了一些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该电路图由Q15和Q14组成PNP复合放大器,正常情况下是导通的;
当输入两路音频信号时Q16和Q17也分别导通 ...

“当输入两路音频信号时Q16和Q17也分别导通,音频信号对地短路导致静音”
我认为是这样工作的。

“音频信号不可以通过R143和R145直接对地短路么?”
R143和R145图中标注为100k,这要比三极管饱和后的电阻(数欧以下)大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图由Q15和Q14组成PNP复合放大器”
放大器总要有输入端,Q14Q15构成的复合放大器输入端在哪里?
...

好吧,坐等供应商调试结果吧;
第一版已在调试中,估计很快会有结果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两路音频信号时Q16和Q17也分别导通,音频信号对地短路导致静音”
我认为是这样工作的。

“音 ...

假设Q16和Q17在控制信号下不导通;
那音频信号可以通过电阻短路么?
不清楚这两个电阻和电容并联接地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设Q16和Q17在控制信号下不导通;
那音频信号可以通过电阻短路么?
不清楚这两个电阻和电容并联接地 ...

不管两个电阻和电容并联接地有什么作用,100k电阻肯定不会造成“短路”。
人手拿一支100k电阻去碰220V,会有感觉,但不会发抖到拿不住的地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坐等供应商调试结果吧;
第一版已在调试中,估计很快会有结果了,谢谢!

原来不是贵公司产品。
电原理图是供应商提供的?你们自己设计的?
以前见到的静音,是三极管反接(集电极发射极颠倒)使用,这样管压降比较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不是贵公司产品。
电原理图是供应商提供的?你们自己设计的?
以前见到的静音,是三极管反接(集电 ...

我们买的他们的核心板,代码和硬件不提供给我们,只能他们自己设计;
像这种商业机密是我们也不会给别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两个电阻和电容并联接地有什么作用,100k电阻肯定不会造成“短路”。
人手拿一支100k电阻去碰220V, ...

好吧,了解了,谢谢!
供应商如果积极回应就好了,问他们都是爱答不理的;
估计这个项目太小了吧,他们赚不了那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买的他们的核心板,代码和硬件不提供给我们,只能他们自己设计;
像这种商业机密是我们也不会给别人 ...

这个东西,谈不到什么“机密”吧?有一定经验的搞模拟电路的工程师都应该能够设计出来。即使是加入了单片机控制,也不是什么非常困难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谈不到什么“机密”吧?有一定经验的搞模拟电路的工程师都应该能够设计出来。即使是加入了单片 ...

向您懂得比较多也就不觉得什么了
他要是给我们了,我们就不用买他的核心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