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中断程序到底设置那个文件?

楼主:
我看28335程序中有DSP2833x_SWPrioritizedIsrLevels.h、DSP2833x_SWPrioritizedDefaultIsr.c、DSP2833x_SWPrioritizedPieVect.c 、DSP2833x_DefaultIsr.h、DSP2833x_DefaultIsr.c和DSP2833x_PieVect.c文件,而他们都是关于中断设置的文件,里面内容的中断程序也有两个相同的,发生中断时到底是进入那个中断呢?麻烦好心人帮我解答一下这几个文件的区别和联系,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确实是比较乱,我也不是很清楚。我现在的理解是DSP2833x_SWPrioritizedIsrLevels.h、DSP2833x_SWPrioritizedDefaultIsr.c、DSP2833x_SWPrioritizedPieVect.c这三个文件是ti提供给软件设计者对中断的规则重新定义的,第一个是中断优先级,第二个是中断程序,第三个是中断向量表。
而DSP2833x_DefaultIsr.h、DSP2833x_DefaultIsr.c和DSP2833x_PieVect.c这三个更像是默认配置,功能是同样的。
取其中的一组即可,我都用的默认配置。
个人理解,错了勿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是比较乱,我也不是很清楚。我现在的理解是DSP2833x_SWPrioritizedIsrLevels.h、DSP2833x_SWPriori ...

那再请问一下工程中默认的和自定义的中断文件都有,是默认和自定义的中断都进入还是只进入自定义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再请问一下工程中默认的和自定义的中断文件都有,是默认和自定义的中断都进入还是只进入自定义的呢?

应该会有编译错误,出现符号重复定义的错误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会有编译错误,出现符号重复定义的错误报告

非常感谢,明白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