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FPGA实现MCP2515的CAN接口通信的程序

楼主:
      现在要将FPGA与MCP2515芯片连接进行CAN接口调试,请问各位有没有相关的程序资料。谢谢!

网友:
用这个方案 有什么好处
===================================

网友A:
MCP2515 是 SPI接口的 外置 CAN Controller,
楼主,写个SPI,控制它的寄存器 就可以了吗。
当然其他 int 也是要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P2515 是 SPI接口的 外置 CAN Controller,
楼主,写个SPI,控制它的寄存器 就可以了吗。
当然其他 int  ...

知道只需要通过SPI控制其寄存器,但是MCP2515一般都是用的C语言控制,有没有VHDL或者Verilog的相关程序供参考

网友:
C语言控制 MCP2515,
  也是控制 CPU 的SPI模块,
  或是控制 CPU 的GPIO模块模拟SPI, 这里用CAN, 数据量比较多,不推荐 GPIO

你可以找FPGA的 SPI 程序,这个很多
http://www.fpga4fun.com/SPI2.html
http://stackoverflow.com/questio ... a-spi-communication

网友A:
如果习惯用自己的C的话,
Altera FPGA的话,可以用Quaruts, Qsys, 来建一个 nios + spi + GPIO。
Xilinx FPGA,也有调用类似的Microblze, ARM, PowerPC等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习惯用自己的C的话,
Altera FPGA的话,可以用Quaruts, Qsys, 来建一个 nios + spi + GPIO。
Xilinx ...

谢谢!!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研究用FPGA配置MCP2515,遇到了和你之前同样的问题,求栽树的前人指导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 从单片机的程序转换成NIOS控制 仍有问题 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研究用FPGA配置MCP2515,遇到了和你之前同样的问题,求栽树的前人指导

您好,鄙人最近也在用FPGA控制这款芯片,可以一起交流吗

网友:
有大神做出来了么,下周开始用verilog写控制程序,有的话,求分享到我邮箱,不胜感激!邮箱地址:172083110@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P2515 是 SPI接口的 外置 CAN Controller,
楼主,写个SPI,控制它的寄存器 就可以了吗。
当然其他 int  ...

小哥 我也在弄这方面 实在是看的不是太懂 您有什么可以指导一下的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