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怎么挂库?

楼主:
pcb中怎么挂库?我是使用的cadence16.6,画完边框了,改挂库了,可是不会了,求吧友们帮助,谢谢

挂库选项

挂库选项

源文件夹

源文件夹

网友:
你这是添加库的意思????找到你封装库和焊盘库的路径,直接添加就行了啊

网友:
没用过这个软件,我用的是Protell,挂库都是找到Library文件夹下面的文件库名称,选中双击加上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