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关于PCB制作和元件购买的问题

楼主:
我是学校的学生,做了一个双层板,大约为10*10大小,需要130个元件,主要是电阻、电容、电感,运放,二极管三极管之类的。不是大批量生产,只做四五片吧,,问下怎么找PCB刻板厂家。还有那些小元件在哪里买啊,找什么样的厂家呢。

网友A:
淘宝上有很多类似于电子超市的商家的,你可以把你需要的所有电子元器件型号给他,一般情况下都会有的,只是你需求量太小  价格估计会高一点

网友B:
元器件可以去本地的电子元件市场购买;
没有可以在网上找,好多好多,问题是你的购买量小,一般不愿意卖(利润太少),你只能多出些价钱;
至于你说的两层的PCB板,一般的PCB制作厂家都可以做,困难和上面一样;
个人建议你多在网上搜索(尽可能找小公司),电话联系谈好价钱把GERBER档发给他们就可以了

网友C:
淘宝可以搞定。PCB做板可以找嘉立创 价格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很多类似于电子超市的商家的,你可以把你需要的所有电子元器件型号给他,一般情况下都会有的,只是 ...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很多类似于电子超市的商家的,你可以把你需要的所有电子元器件型号给他,一般情况下都会有的,只是 ...

OK,重谢,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可以搞定。PCB做板可以找嘉立创 价格比较便宜

OK,我知道这个公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器件可以去本地的电子元件市场购买;
没有可以在网上找,好多好多,问题是你的购买量小,一般不愿意卖( ...

非常好的帮助,谢谢大神,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可以搞定。PCB做板可以找嘉立创 价格比较便宜

非常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