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级线圈的“反射电阻”

楼主:
无线能量传输,收发端均采用RLC谐振电路,那么“当次级线圈接收到初级发出的能量时,次级对于初级会表现出一个等效的“反射阻抗”其值表征了能量传输的效果。 ”这句话怎么理解?为什么反射阻抗可以表征能量的传输效果?

网友A:
呵呵,找到答案了,在《电路分析基础》里面的“空芯变压器电路的分析”的章节里面讲到了,但是还是不很懂为什么反射阻抗可以表征能量的传输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找到答案了,在《电路分析基础》里面的“空芯变压器电路的分析”的章节里面讲到了,但是还是不很懂为 ...

“无线能量传输”,本质上就是空芯变压器能量传输。
有铁芯的变压器在理想状态下,次级不向负载提供能量时,初级也不消耗能量、初级阻抗无穷大。次级向负载提供多少能量,初级就从电源吸收多少能量,初级电流增加,初级阻抗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找到答案了,在《电路分析基础》里面的“空芯变压器电路的分析”的章节里面讲到了,但是还是不很懂为 ...

记得好像是dontium回复过你的帖,指出“无线传输”就是空芯变压器。
所以你看《电路分析基础》就对了。
从空芯变压器到铁芯变压器,目的是减小体积、用铜量,改进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能量传输”,本质上就是空芯变压器能量传输。
有铁芯的变压器在理想状态下,次级不向负载提供能量 ...

谢谢您,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