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下图中2个电阻的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下图中这2个电阻的阻值是怎么确定的,电磁铁负载是24V供电,80mA电流。

这个原理图大概是24V电源给电磁线圈供电的

这个原理图大概是24V电源给电磁线圈供电的

网友:
R1根据三极管参数决定,R2根据二极管工作电流决定

网友:
1、要使三极管工作正常,参数合适,必须考虑基电流乘放大倍数,大于80mA,这就是R1取值原则。
2、R2取值,是根据LED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电流决定的,假如需要2mA电流,R2 = ( 24V - 3V )/ 2 mA

网友A:
我来说我的估算过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假定50倍,那么基极电流是80除以50=1.6mA,R5=0,那么对R1 有I=(24-0.6)/R1=1.6MA,算出R1=14.75K,保险起见,让三极管饱和导通,选13K。15K也行

网友B:
电容C2在这里实在是多余,没有任何作用,白白增加成本和体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C2在这里实在是多余,没有任何作用,白白增加成本和体积。

如果SW1是一个机械按键的话,C2在这里是不是可以去除一部分抖动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SW1是一个机械按键的话,C2在这里是不是可以去除一部分抖动的影响。

如果SW1是一个机械按键的话,要想让C2“去除一部分抖动的影响”,C2需要在SW1抖动过程中保持原电平状态不变。也就是说,这个延迟电路的时间常数要大于抖动时间。
通常机械按键抖动时间大约1~2毫秒。R1C2时间常数为1.5ms,看起来RC时间常数落到了抖动时间内。但须注意:RC时间常数是指达到终值的63%所需要的时间,而Q1导通时基极电压为0.7V,远小于24V电源电压。至于按键按下,因按键电阻为零,RC时间常数也为零。
所以C2在此并没有“去除一部分抖动的影响”的作用。
实际上,三极管的负载是电磁铁,电磁铁的动作相当慢(至少要以几十毫秒甚至上百毫秒计),三极管基极信号是否抖动,对电磁铁工作几乎是毫无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我的估算过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假定50倍,那么基极电流是80除以50=1.6mA,R5=0,那么对R1 有I=(24 ...

为什么能假定是50倍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能假定是50倍呢?

通常三极管生产厂家在datasheet中都会给出电流放大倍数的最小值,有些甚至给出不同测试条件下电流放大倍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例如:

这是2N2222A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三极管生产厂家在datasheet中都会给出电流放大倍数的最小值,有些甚至给出不同测试条件下电流放大倍 ...

你按150mA估算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