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B实际速度 能达到1MB/s吗?

楼主:
本人正在做一个光子相关器,想将采集的数据通过STM32F1系列的USB传输到PC,但听说STM32的USB速度很难达到1MB/S,求助路过大神提供一些关于STM32F1系列 USB高速传输的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A:
据说最快能到800k左右。基于full speed usb带宽只有12M,还要有协议控制指令,这速度应该快到极限了。
所以不要用1系列的stm32吧,需要支持high speed的usb或者可以试试网口,wifi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最快能到800k左右。基于full speed usb带宽只有12M,还要有协议控制指令,这速度应该快到极限了。
所 ...

好的,谢谢啊。我本来是想USB更加普及,弄出来好让大家都可以用的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啊。我本来是想USB更加普及,弄出来好让大家都可以用的哎

那要么就考虑高端支持high speed usb的mcu,或者网口,wifi估计带宽都够。
要么就想办法减少数据量吧~

网友:
1M的数据传送肯定没问题,关键是你处理数据的开销有多大。

网友:
407+USB高速PHY,30M以上妥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