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消除模拟开关导通电阻的影响的?

楼主:
这是一个程控放大器,万用表电路中的一部分。想知道这种电阻分压结构怎么消除模拟开关导通电阻的影响的

网友:
地址线A0和A1控制NO1~NO4分别接到COM。运放反相输入端输入电阻很高,电流几乎为零,流过模拟开关的电流也几乎为零,模拟开关导通电阻上压降自然非常小。
不是这种电阻分压结构消除导通电阻影响,是运放输入电阻非常高而使得模拟开关导通电阻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