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ROTEL 2.8格式库文件,谢谢

楼主:
本人打算用quick PCB抄一块板,无奈找不到2.8格式的库文件,无法调用,所以来这么碰碰运气,有其他好用软件也可介绍,谢谢

网友A:
直接在PROTEL 2.8上画呗,然后转换protel99,

网友B:
这么古老的bb版本,有点难找了。

网友C:
99和DXP都可以输出2.8格式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99和DXP都可以输出2.8格式文件的。

99只能输出最低3.0格式的吧,到不了2.8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古老的bb版本,有点难找了。

现在有什么免费的抄板软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PROTEL 2.8上画呗,然后转换protel99,

网上连2.8的安装包都找不到了

网友C:
99元件库里有DOS下面的元件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http://vdisk.weibo.com/s/qaQjCn_O46QZ?archive_ref=F0b6eD0UTj8n&archive_path=%2FProtel2.8&c ...

谢谢了,网上找了好久都没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99元件库里有DOS下面的元件库

QUICKPCB只能用2.8的,其他的用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http://vdisk.weibo.com/s/qaQjCn_O46QZ?archive_ref=F0b6eD0UTj8n&archive_path=%2FProtel2.8&c ...

下载了,win7运行不了,兼容XP模式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载了,win7运行不了,兼容XP模式都不行

天哪,想抄板,
操作系统都不想换,,
可以给微软反映,给你解决一下

网友C:
换个软件吧,WIN7下面连99挂元件库都有麻烦,你就别想用再低档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软件吧,WIN7下面连99挂元件库都有麻烦,你就别想用再低档的了。

哥们儿有好用的,免费的推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天哪,想抄板,
操作系统都不想换,,
可以给微软反映,给你解决一下

唉,换个系统,好多软件要装,好麻烦,我在别人电脑上装了,把库弄过来就得了,就是画封装的时候又得换电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唉,换个系统,好多软件要装,好麻烦,我在别人电脑上装了,把库弄过来就得了,就是画封装的时候又得换电 ...

找个配置低点电脑,装上win9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配置低点电脑,装上win98

XP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