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驱动OV2640摄像头输出JPEG图片

楼主:
参考正点原子的代码,用STM32F103驱动OV2640输出JPEG图片,想通过串口在电脑上显示图片,现在的问题是能收到以0xFF,0xD8开头,以0xFF,0xD9结尾的数据,但是在电脑上却无法显示图片,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拿别人的好的数据就可以显示图片。

我的代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ov2640.h"
#include "timer.h"

#define OV2640_JPEG_WIDTH        256        //JPEG拍照的宽度
#define OV2640_JPEG_HEIGHT        192                //JPEG拍照的高度

u8  ov2640_framebuf[OV2640_JPEG_WIDTH*OV2640_JPEG_HEIGHT];                                //帧缓存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r.c里面定义

//OV2640速度控制
void ov2640_speed_ctrl(void)
{
        u8 clkdiv,pclkdiv;                        //时钟分频系数和PCLK分频系数
        clkdiv=1;
        pclkdiv=28;
        //pclkdiv=50;
        SCCB_WR_Reg(0XFF,0X00);
        SCCB_WR_Reg(0XD3,pclkdiv);        //设置PCLK分频
        SCCB_WR_Reg(0XFF,0X01);
        SCCB_WR_Reg(0X11,clkdiv);        //设置CLK分频
}
//OV2640拍照jpg图片
void ov2640_jpg_photo(void)
{
        u32 i=0;
        u32 jpeglen=0;
        u8 *pbuf;
        u32 j=0;

        for(i=0;i<10;i++)                //丢弃10帧,等待OV2640自动调节好(曝光白平衡之类的)
        {
                while(OV2640_VSYNC==1);
                while(OV2640_VSYNC==0);
        }
        while(OV2640_VSYNC==1)        //开始采集jpeg数据
        {
        //        printf("帧开始\r\n");
                while(OV2640_HREF)
                {
                        while(OV2640_PCLK==0);
                //        printf("pcld==0\r\n");
                        //i=OV2640_DATA;
                        ov2640_framebuf[jpeglen]=OV2640_DATA;
                //        printf("%0X  ",OV2640_DATA);
                //        printf("出口\r\n");
                        while(OV2640_PCLK==1);
                        jpeglen++;
                //        printf("fffff\r\n");
                }
        }

        if(jpeglen!=0)
        {
                pbuf=(u8*)ov2640_framebuf;
                for(i=0;i<jpeglen;i++)//查找0XFF,0XD8
                {
                        if((pbuf[i]==0XFF)&&(pbuf[i+1]==0XD8))break;
                }
                if(i==jpeglen)
                {
                        printf("没有找到0xFF,0xD8\r\n");        //串口打印JPEG文件大小
                }
                else                //找到了
                {
                        pbuf+=i;//偏移到0XFF,0XD8处
                        for(j=0;j<jpeglen-i;j++)
                        {
                                printf("0x%02X,",*(pbuf+j));
                        }
                }
        }

}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printf("------------OV2640摄像头实验------------\r\n");
        printf("初始化OV2640...\r\n");
        while(OV2640_Init())                        //初始化OV2640
        {
                printf("初始化OV2640失败\r\n");
                delay_ms(500);
            printf("正尝试重新初始化...\r\n");
                delay_ms(500);
        }
        printf("初始化OV2640成功\r\n");
        delay_ms(1500);
        OV2640_JPEG_Mode();
        OV2640_OutSize_Set(OV2640_JPEG_WIDTH,OV2640_JPEG_HEIGHT);
        ov2640_speed_ctrl();

        SCCB_WR_Reg(0XFF,0X00);
        SCCB_WR_Reg(0XD3,30);
        SCCB_WR_Reg(0XFF,0X01);
        SCCB_WR_Reg(0X11,0X1);
        while(1)
        {

                ov2640_jpg_photo();

        }
}

网友:
获得的数据时这样的::

0xFF,0xD8,0xFF,0x00,0x10,0x4A,0x46,0x49,0x46,0x00,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DB,0x00,0x43,0x00,0x0C,0x08,0x09,0x89,0x08,0x0C,0x0B,0x0A,0x0B,0x0E,0x0D,0x0E,0x12,0x1E,0x14,0x12,0x11,0x11,0xA5,0x1A,0x1C,0x16,0x1E,0x2C,0x26,0x2E,0x2B,0x26,0x2A,0x29,0x30,0x36,0x45,0xF0,0x33,0x41,0x34,0x29,0x2A,0x3C,0x52,0x41,0x47,0x4A,0x4D,0x4E,0x4D,0x2F,0xD5,0x5B,0x54,0x4B,0x5A,0x45,0x4C,0x4D,0xFF,0xDB,0x00,0x43,0x01,0x0D,0x0E,0xB2,0x10,0x12,0x23,0x14,0x14,0x23,0x4A,0x2A,0x32,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C4,0x00,0x1F,0x00,0x00,0x01,0x05,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C4,0x00,0x10,0x00,0x02,0x01,0x03,0x03,0x02,0x04,0x05,0x05,0x04,0x00,0x00,0x01,0x7D,0x01,0x02,0x03,0x04,0x11,0x12,0x21,0x31,0x41,0x06,0x13,0x51,0x61,0x22,0x71,0x32,0x81,0x91,0xA1,0x08,0x23,0x42,0xB1,0x15,0x52,0xF0,0x24,0x33,0x62,0x72,0x82,0x09,0x0A,0x17,0x18,0x1A,0x25,0x26,0x27,0x28,0x29,0x2A,0x34,0x36,0x37,0x39,0x3A,0x43,0x44,0x45,0x46,0x47,0x48,0x4A,0x53,0x55,0x56,0x57,0x58,0x59,0x5A,0x63,0x64,0x66,0x67,0x69,0x6A,0x73,0x74,0x75,0x76,0x77,0x78,0x7A,0x83,0x85,0x86,0x87,0x88,0x89,0x8A,0x92,0x93,0x95,0x96,0x98,0x99,0x9A,0xA2,0xA3,0xA4,0xA5,0xA6,0xA8,0xA9,0xB2,0xB3,0xB4,0xB5,0xB6,0xB7,0xB8,0xB9,0xC2,0xC3,0xC5,0xC6,0xC7,0xC8,0xC9,0xCA,0xD2,0xD3,0xD5,0xD6,0xD8,0xD9,0xDA,0xE1,0xE2,0xE3,0xE4,0xE5,0xE7,0xE8,0xEA,0xF1,0xF2,0xF3,0xF4,0xF5,0xF6,0xF7,0xF9,0xFA,0xC4,0x00,0x1F,0x01,0x00,0x03,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C4,0x00,0x11,0x00,0x02,0x01,0x02,0x04,0x04,0x03,0x07,0x05,0x04,0x00,0x01,0x02,0x77,0x00,0x01,0x02,0x11,0x04,0x21,0x31,0x06,0x12,0x41,0x51,0x07,0x61,0x13,0x22,0x81,0x08,0x14,0x42,0x91,0xA1,0xB1,0xC1,0x23,0x33,0x52,0xF0,0x15,0x62,0x72,0x0A,0x16,0x24,0x34,0xE1,0x25,0xF1,0x17,0x19,0x1A,0x26,0x27,0x28,0x29,0x2A,0x36,0x37,0x38,0x39,0x3A,0x43,0x44,0x45,0x47,0x48,0x49,0x4A,0x53,0x54,0x55,0x57,0x58,0x59,0x5A,0x63,0x64,0x65,0x66,0x68,0x69,0x6A,0x73,0x74,0x75,0x76,0x78,0x79,0x7A,0x82,0x83,0x84,0x85,0x86,0x88,0x89,0x8A,0x92,0x93,0x94,0x95,0x97,0x98,0x99,0x9A,0xA2,0xA3,0xA4,0xA5,0xA7,0xA8,0xA9,0xAA,0xB2,0xB3,0xB4,0xB6,0xB7,0xB8,0xB9,0xBA,0xC2,0xC3,0xC4,0xC6,0xC7,0xC8,0xC9,0xCA,0xD2,0xD3,0xD5,0xD6,0xD7,0xD8,0xD9,0xDA,0xE2,0xE3,0xE5,0xE6,0xE7,0xE8,0xE9,0xEA,0xF2,0xF4,0xF5,0xF6,0xF7,0xF8,0xF9,0xFA,0xFF,0x00,0x11,0x08,0x00,0xC0,0x01,0x00,0x01,0x21,0x00,0x02,0x11,0x01,0x03,0x11,0xFF,0xDA,0x00,0x0C,0x03,0x01,0x00,0x02,0x11,0x03,0x00,0x3F,0x00,0xE2,0x29,0x73,0x90,0x38,0x1A,0x7A,0xD2,0x02,0x5C,0x87,0x34,0x01,0x66,0x1E,0x94,0x5C,0x4E,0x4D,0xC7,0xAD,0x00,0x67,0xEF,0xDE,0x3F,0xCC,0x68,0x56,0xF9,0xB8,0x45,0xE2,0x94,0x09,0x63,0x94,0x48,0x7D,0xC5,0x8C,0x62,0x95,0x84,0x2F,0x51,0x8A,0x7D,0x21,0xE2,0xA4,0x5A,0x62,0x1C,0x24,0x09,0x51,0xD0,0x6E,0xF5,0x51,0x56,0x9A,0xB9,0xBE,0xE2,0x79,0x62,0xA4,0xB4,0x76,0x3F,0x36,0xE9,0x4E,0xE6,0xAB,0x6A,0x47,0x14,0x0C,0x80,0x44,0x22,0x77,0xDC,0xE6,0x9C,0xFF,0x00,0x32,0xD0,0x22,0x14,0xEC,0x53,0x01,0xE1,0x33,0x4F,0x60,0x0B,0x8E,0x29,0xC1,0x68,0x11,0x20,0x7E,0xDC,0x52,0x18,0xE1,0x4A,0xDF,0x90,0x1C,0x2D,0x36,0x36,0x03,0x85,0x48,0xB4,0x0C,0x53,0xC7,0x04,0x4E,0xCD,0xE5,0xAE,0x6A,0x94,0xB2,0xA7,0xCC,0x3F,0xA5,0x02,0x22,0xDD,0x85,0xE9,0xC7,0x49,0x1A,0x1F,0x4E,0x1A,0xA8,0x09,0x42,0x85,0x18,0x29,0xC4,0xC7,0x6C,0x50,0x80,0x78,0x14,0xE1,0x41,0xC2,0xE6,0x9D,0xBC,0x0E,0xB4,0x01,0x24,0x0D,0xEB,0xD6,0xC7,0xE3,0xD2,0xA4,0xB4,0x49,0x4D,0xC5,0x03,0x94,0x60,0x4D,0x5E,0xA4,0x52,0x02,0x32,0xBF,0x35,0x62,0xA6,0x40,0xB5,0x76,0xCF,0x4F,0x6B,0x90,0x4E,0x29,0x00,0x1A,0x5D,0xC5,0xBC,0x85,0x5E,0x36,0xE2,0xF2,0x1F,0x86,0x98,0x0B,0xE5,0x11,0xDA,0x8D,0xBE,0x80,0x00,0xA6,0x5C,0x7C,0xB0,0x3E,0x94,0xC0,0xE2,0xDC,0x60,0xD2,0x50,0x85,0x3D,0x3D,0x69,0x0C,0x99,0x6A,0x14,0xC4,0x47,0x2C,0x9B,0xDB,0x1F,0xA5,0x04,0xA9,0x5A,0x04,0x1B,0x3F,0x75,0x74,0xF5,0xA7,0x43,0xB9,0x53,0x14,0x08,0x15,0x15,0x20,0x15,0x2E,0x2A,0x8A,0x81,0x81,0x04,0x9F,0x28,0xA8,0xAA,0x24,0x1C,0x57,0xED,0x64,0xD8,0xD9,0xED,0x48,0x66,0x85,0x26,0x29,0x6B,0xAE,0x56,0x8C,0xC7,0xC1,0xC1,0xCD,0x28,0x54,0x54,0xCF,0x5A,0x76,0xC2,0x00,0x0B,0x8A,0x9A,0xDE,0xE2,0x4B,0x76,0x11,0xC5,0x00,0x6B,0x9D,0x5A,0x4D,0x40,0x2E,0x3C,0xB4,0x1D,0x33,0xCE,0x05,0xD8,0xDB,0x44,0xBC,0xC3,0xA8,0xC0,0xFA,0xD2,0x11,0x4F,0x58,0xB0,0x8B,0xCE,0x29,0xD5,0xD5,0x8B,0x7E,0xB5,0x8D,0x3D,0xB3,0x40,0xFB,0xA4,0xFB,0x1C,0xD3,0x02,0x0E,0x95,0x52,0x38,0xB5,0x6A,0x60,0x71,0xD4,0xDA,0x51,0x52,0x2D,0x00,0x4A,0x95,0x63,0x48,0x08,0x71,0x8E,0x31,0xF8,0x81,0xDA,0x79,0xE7,0xD8,0x53,0x00,0xEA,0xF5,0x06,0xA8,0x92,0x4D,0x86,0x9E,0xB1,0x3D,0x28,0x42,0x2E,0xC3,0x62,0xFB,0xDB,0x96,0xF4,0xAD,0x23,0xA6,0x98,0x72,0x7D,0xEF,0x4A,0x96,0x52,0x28,0x5C,0x54,0x0A,0xE0,0xD0,0x31,0xEB,0xCD,0x09,0xC7,0x14,0x80,0xD5,0xB5,0x7D,0xC9,0x4A,0x93,0x14,0x14,0x26,0xDA,0x6F,0x83,0xEF,0x37,0xE0,0x28,0x11,0x76,0xCE,0x6B,0xB5,0xCD,0xB5,0xAB,0x30,0xFE,0x4C,0xFA,0x5D,0xE2,0x83,0x98,0xF1,0x8E,0xD0,0x05,0x61,0x6B,0x26,0x79,0x5A,0x78,0xA0,0x04,0x5F,0x97,0x9A,0x9A,0x31,0x1C,0x26,0x07,0xD6,0x81,0x08,0x41,0xF7,0xC3,0x7D,0x2A,0x4B,0x8F,0x94,0xE0,0xD3,0x8E,0x94,0x01,0x5B,0x15,0x9D,0x36,0xD8,0x4C,0x4C,0x0E,0x4A,0xD0,0x30,0x15,0x22,0xD2,0x11,0x2A,0xBF,0xC2,0x69,0x8C,0x87,0x76,0x57,0x68,0x80,0x70,0x3A,0x1C,0x55,0x12,0x58,0xBC,0x73,0x56,0x54,0x0E,0x29,0x08,0x5D,0x6A,0x15,0xE8,0x00,0xA0,0x0D,0x7B,0x23,0xC6,0x2B,0x66,0x44,0x4B,0xAB,0x4C,0xF9,0xD6,0xA4,0xD0,0xE7,0xAE,0xE1,0xA5,0x65,0xCD,0x1E,0x28,0x10,0xC8,0x93,0x4A,0x94,0xC4,0x54,0xE6,0x81,0x16,0x9B,0x61,0x04,0x55,0xA0,0xE5,0xCD,0x03,0x68,0xA4,0x34,0xCF,0x25,0x8F,0x5A,0x58,0xF7,0xA7,0x46,0x22,0xAE,0xC5,0x79,0x9F,0xF5,0xAC,0xDC,0x63,0x93,0x48,0xBA,0xB8,0x5C,0x6E,0x34,0xC2,0xCD,0xB7,0xE2,0x81,0x8C,0x0B,0x9A,0x5D,0x98,0x61,0xEA,0xB8,0xE4,0xF1,0x48,0x72,0xC4,0x39,0x26,0x80,0x13,0x15,0x89,0xAF,0x45,0xA0,0x30,0x69,0x69,0xC2,0x98,0xC4,0xC6,0x29,0x90,0x13,0x4E,0xA3,0x22,0x98,0x12,0xA5,0x9E,0x46,0xFC,0x85,0xE5,0x22,0x29,0x07,0xF2,0xA4,0x4E,0xC4,0x0C,0x71,0x54,0xA1,0x4D,0x58,0x87,0x44,0xAD,0xBF,0x52,0x6B,0x08,0x7C,0xB1,0xEF,0x52,0xCA,0x44,0xCB,0x9A,0xD9,0x6E,0x76,0x3E,0x3B,0x1A,0x92,0x84,0xD6,0x7C,0xB6,0xBC,0x86,0xAE,0x7A,0x78,0x68,0x02,0x8B,0x2A,0x44,0xC9,0x82,0x69,0x92,0x3A,0x1E,0xB5,0x72,0x40,0xCB,0xFD,0xDE,0xB4,0xA7,0x9A,0x00,0x8A,0xA4,0x50,0x04,0x8A,0x93,0xB5,0x00,0x33,0x1E,0x95,0x27,0x00,0x43,0x26,0x28,0x01,0x31,0x5C,0xE6,0xB8,0x9F,0x14,0x21,0x1C,0xF5,0x2D,0x03,0xDA,0x81,0x4C,0x44,0xA9,0x56,0x62,0xA0,0x03,0x72,0xF0,0x0D,0x0C,0x06,0xED,0x73,0x4D,0x21,0x5C,0x81,0xE6,0x54,0xEF,0x17,0x9F,0x74,0xDB,0x61,0x18,0x1E,0x08,0xDA,0xB1,0xB2,0x5B,0x65,0xEB,0xB9,0x53,0x56,0xEA,0x4D,0x07,0x54,0xF6,0xB4,0xD2,0x03,0xA0,0x8B,0x17,0xB6,0x85,0x7C,0xC3,0xA0,0xAE,0x76,0xF6,0x1D,0x47,0x4A,0x00,0xCA,0x9E,0x3A,0x84,0x70,0x88,0xB0,0x62,0x38,0xF9,0x47,0x6A,0xCD,0x9A,0x06,0x5A,0x8D,0xAA,0x75,0x53,0x87,0x18,0xCD,0x22,0x29,0x0D,0x40,0xA0,0xA5,0xC0,0xCD,0x00,0x3F,0x18,0xA4,0x41,0x8A,0x28,0x01,0x2B,0x94,0xD4,0xEB,0x83,0x03,0x03,0x0E,0x8A,0x3C,0x53,0xA9,0x00,0xE5,0xAB,0x31,0x00,0xD9,0x2E,0xC2,0x9F,0x97,0x9A,0x8B,0x96,0x73,0xB4,0x7E,0x94,0xC9,0x2F,0xE9,0x0C,0xFF,0x00,0x34,0xE7,0x02,0xB6,0x85,0x21,0x5D,0xA8,0xB8,0x15,0x2C,0x51,0x4E,0x14,0x86,0x38,0x53,0xC7,0x06,0x1A,0xDA,0x54,0x9F,0xBF,0x50,0x7A,0xAF,0xF8,0x83,0x4B,0x08,0x3C,0xE4,0xFB,0x90,0xCE,0x4E,0xE2,0x2A,0xA0,0xC9,0x70,0x8B,0x31,0x49,0x84,0xA8,0x53,0x83,0x8B,0x91,0x55,0xD8,0xFE,0x61,0x40,0xE6,0x8C,0x90,0x41,0xA4,0x05,0xA6,0x93,0xBC,0x54,0x5D,0x5A,0x80,0x1D,0x49,0x09,0x8A,0x31,0x4C,0x44,0x72,0xF1,0x1B,0x1F,0x6A,0xE4,0xBE,0x69,0xCD,0x34,0x23,0x22,0x96,0x85,0xA9,0x3A,0xD2,0x10,0xE1,0x53,0xA0,0xA6,0x01,0x0E,0x95,0x34,0x8D,0xF3,0x8B,0xEF,0x5B,0x36,0x76,0x31,0xDA,0x8F,0x65,0xBF,0xBD,0x4A,0xE1,0x62,0xD5,0x81,0x81,0x8A,0x05,0x0A,0x40,0x39,0x6A,0x45,0xA0,0x09,0xA1,0x4D,0x75,0x5C,0x9F,0x6D,0xB4,0x6B,0x67,0xC7,0x4E,0x01,0xCE,0xB6,0x4D,0x6F,0x2B,0x23,0x0A,0xC6,0x92,0x69,0x80,0x2B,0x14,0xD0,0xB9,0xA6,0x04,0xD1,0xF5,0x90,0xF1,0x48,0x85,0x4E,0x89,0xE6,0x7D,0xD1,0xD2,0x80,0x6B,0x47,0xF5,0x5F,0xCE,0xA1,0xD9,0xEB,0x9A,0x00,0x76,0x28,0xA0,0x04,0xC5,0x29,0x88,0x88,0xAD,0x7B,0xF2,0xDB,0x72,0x6F,0xCC,0xA4,0xD0,0x23,0x96,0x81,0x8B,0x4F,0x06,0x80,0x25,0x6A,0xDD,0x79,0x5A,0x60,0x6C,0xAD,0x3E,0xC7,0x8A,0x5A,0x00,0x70,0xA7,0x0A,0x3C,0x0A,0x78,0xA0,0x09,0x2B,0x47,0x4C,0x36,0xF3,0x2B,0x50,0x33,0x73,0x5A,0xFB,0x6D,0xA2,0xCE,0x80,0xE4,0x0E,0x95,0xCB,0x16,0xD6,0xCD,0x24,0x22,0xA4,0xED,0x4D,0x1C,0x1A,0xA0,0x1A,0x38,0x6A,0x11,0xA4,0x05,0xD8,0xC6,0xE1,0x56,0xD0,0x94,0x00,0x4C,0xF9,0x3D,0x69,0x8A,0x38,0xA0,0x05,0xC5,0x00,0x94,0x50,0x23,0x3F,0x6D,0xB6,0xD5,0xCC,0x37,0xDD,0x26,0x98,0x3D,0xE9,0x00,0x00,0xA7,0x0A,0x95,0x2B,0x53,0x4F,0xC3,0xFE,0x14,0xA5,0x4E,0xA4,0x31,0xD4,0xE1,0x4C,0x63,0x38,0x52,0x10,0xF1,0x4F,0x14,0x00,0xA9,0xA1,0xF9,0x5E,0x81,0x9D,0x56,0x9B,0xBF,0x71,0xF8,0x6C,0x71,0x8A,0xE7,0xAB,0x56,0x8E,0x56,0xDC,0x3B,0xD2,0xB8,0xE6,0x5E,0x3F,0xA5,0x54,0x93,0x93,0x60,0x32,0xAC,0x5B,0xFD,0x68,0x02,0x07,0x06,0xAD,0x06,0x26,0xDC,0xD3,0xF1,0x48,0x42,0x4C,0x04,0xA4,0x0C,0x0C,0x8D,0x75,0xB0,0x80,0x57,0x2F,0xDC,0x4B,0x32,0xA9,0x68,0x18,0xB4,0xEA,0x60,0x55,0xAB,0xBC,0xA7,0xCD,0x20,0x37,0x63,0x21,0xD4,0x52,0xD2,0x5A,0x78,0xA0,0x43,0x85,0x3C,0x50,0x03,0xC5,0x3C,0x50,0xE5,0x58,0x80,0xED,0xE7,0x19,0xA4,0x05,0x09,0x59,0x65,0x2E,0x06,0x71,0xCD,0xDF,0xDB,0xAD,0xF5,0x9A,0xC8,0x07,0x29,0x48,0x67,0x33,0x3C,0x01,0x53,0x91,0xF3,0x42,0xA5,0x77,0x27,0x1E,0xA2,0x98,0xBD,0x29,0x55,0xB0,0xD4,0xC0,0xBF,0x64,0x55,0xE4,0xF9,0x85,0x00,0x2E,0xDA,0x29,0x00,0x62,0x8C,0x50,0x02,0x62,0x14,0xC0,0xC1,0x4F,0xEF,0x31,0x58,0x57,0x5D,0x29,0x19,0x66,0x92,0x81,0x8E,0xA7,0x04,0x2D,0x48,0xA6,0x80,0x35,0x34,0xF1,0xF2,0x35,0x6A,0x8A,0x0A,0x1C,0x29,0x90,0x0F,0x14,0xF1,0x48,0x43,0xC5,0xC1,0x8E,0x15,0x3C,0x18,0xFB,0xA5,0xB0,0x94,0x01,0x76,0xD6,0x4F,0xB3,0x16,0x39,0xAD,0x7D,0x3E,0x7F,0x36,0x50,0xCC,0xA7,0x6C,0x52,0x02,0x0D,0x7E,0xD0,0x3A,0x0F,0xBD,0xD6,0xB9,0x99,0x61,0xC7,0xC0,0xA9,0x2A,0x67,0x9A,0x8B,0x14,0x4F,0x6C,0xDD,0x4A,0xD9,0xB1,0xC5,0x00,0x5A,0xA2,0x61,0x8A,0x29,0x4A,0x4A,0x00,0xE6,0x75,0x53,0xBE,0xE4,0xFD,0x6B,0xE7,0x96,0xAA,0x11,0x99,0x8A,0x28,0x18,0xEA,0x00,0x70,0xA7,0x0A,0x62,0x27,0xF0,0x6B,0x76,0xD2,0x6F,0x36,0x3F,0x7A,0x2C,0x0A,0x78,0xA4,0x31,0xE2,0x9F,0x87,0x8A,0x70,0xA0,0x07,0xD3,0xD6,0x80,0x27,0x38,0xCD,0x59,0x42,0x56,0x50,0x90,0x1D,0x1A,0x6D,0xBB,0x81,0xA3,0x6F,0xE2,0xB9,0x6D,0x4E,0xCD,0xAD,0xE5,0xA6,0x06,0x59,0x02,0xA4,0x70,0x6A,0x16,0x88,0xD3,0x10,0xE1,0xAA,0x2D,0x90,0x31,0x40,0xCD,0x08,0xCE,0xA7,0xA7,0xD4,0x80,0x8A,0x60,0x14,0xD6,0xE0,0x13,0x40,0x8E,0xF0,0xE6,0x76,0x35,0x91,0x29,0x55,0x08,0xA3,0x45,0x03,0x0A,0x75,0x1D,0x4F,0xA0,0x64,0x8B,0x57,0x2C,0xA5,0xE4,0x1E,0x94,0x01,0xB6,0xBC,0x8A,0xA4,0x31,0xE2,0xA4,0x14,0x80,0x70,0xA7,0x00,0x78,0xA7,0x0A,0x00,0x9A,0x31,0x7F,0x68,0x81,0xE5,0x8B,0x64,0xA3,0xF8,0xB7,0x52,0xDE,0x93,0x77,0x15,0x7E,0xA6,0xAD,0xEA,0x56,0x2B,0x9E,0xEF,0xE2,0x80,0x39,0x2B,0x98,0x1A,0x3C,0x8E,0x46,0x4A,0x60,0x45,0x4B,0x6C,0xD8,0xE2,0x98,0x1A,0xED,0xCD,0x5A,0x48,0x05,0x14,0x00,0x95,0x15,0xCF,0x10,0xF6,0xA0,0x23,0x3F,0x57,0x35,0x9A,0xFD,0x6A,0x50,0xA2,0x81,0x85,0x28,0xA0,0x8A,0x75,0x02,0x24,0x15,0x2A,0x1C,0xB3,0x76,0xC5,0xF7,0xC0,0x3D,0xAA,0xD0,0x31,0xE2,0x9E,0x29,0x00,0xFA,0x70,0x47,0x8A,0x78,0xA4,0x03,0xC5,0x4A,0x0D,0x58,0x8C,0x94,0xF9,0xD6,0xBA,0x2B,0x81,0x71,0x08,0xFE,0xF0,0xEB,0x42,0x03,0x5B,0xB4,0xDA,0xC5,0xD7,0xA3,0x57,0x37,0x50,0x05,0x29,0x9D,0x0E,0x6A,0x80,0xD0,0x81,0xE2,0x68,0x44,0x96,0x90,0x12,0x51,0x52,0x02,0x55,0x7B,0xFE,0x8B,0x3D,0x29,0x88,0xE4,0x2E,0x33,0xB6,0x91,0x56,0x38,0xD1,0xD1,0x40,0xC2,0x9D,0x40,0x0B,0x14,0x00,0x52,0x2D,0x00,0x6C,0xE9,0x47,0xF7,0x66,0xB4,0x45,0x4B,0xF1,0x4E,0x14,0x80,0x78,0xA7,0x8A,0x60,0x53,0xC5,0xC5,0x20,0x1E,0x29,0xC2,0x25,0x5A,0xBD,0xDC,0x18,0x26,0x1E,0x94,0x80,0xDD,0x25,0xB8,0x87,0xBD,0x2B,0x91,0xD4,0x2D,0x8C,0x52,0x8A,0x6C,0x0C,0x16,0xA1,0x22,0x80,0x24,0xB7,0x6C,0x22,0x52,0xD9,0x6F,0xAD,0x30,0x2D,0xD1,0x48,0x04,0xB2,0xEE,0x52,0xA1,0xA4,0x07,0x2B,0xAC,0x58,0x49,0x6F,0xA3,0x2B,0xD6,0x2F,0x98,0x33,0x83,0xC1,0xF7,0x24,0xA1,0x8A,0x31,0x4C,0xA0,0x02,0x81,0x0F,0x14,0xE1,0x40,0x87,0xB4,0x50,0x33,0x63,0x49,0x5C,0x46,0x4D,0x8A,0x43,0x1E,0x29,0xE2,0x90,0x0E,0x20,0xA0,0x07,0x78,0xA4,0x03,0xC5,0x3C,0x52,0x01,0xA4,0x5A,0x00,0xD2,0xAE,0xB7,0x2F,0x94,0xDF,0x85,0xC1,0xA7,0x9C,0x60,0x1D,0x3A,0xD3,0x03,0x94,0xB8,0x0A,0xAA,0x32,0x04,0x7D,0x2A,0xF5,0xB3,0xE6,0xA8,0x0D,0xE5,0x69,0x00,0x29,0x28,0x01,0xAC,0x81,0x86,0x18,0x55,0x19,0x7B,0x29,0xBE,0xF4,0x03,0xF0,0xA6,0x9E,0x91,0x49,0x56,0x01,0x8A,0x10,0xEA,0x70,0xA0,0x09,0x05,0x48,0x80,0x37,0x6C,0x53,0x64,0x02,0xAD,0x8A,0x8F,0x14,0xFA,0x00,0x78,0xA7,0x8A,0x30,0x9E,0x28,0xE2,0x9F,0x48,0x07,0x0A,0x78,0xA4,0x04,0xC9,0xE5,0x61,0x5D,0x0C,0x32,0x2D,0xC4,0x39,0xF5,0x54,0x80,0x75,0x6B,0x4F,0x2A,0x53,0xE9,0x58,0x92,0x00,0x40,0x3E,0x17,0xDA,0xC2,0x98,0x1B,0x56,0xFC,0x2A,0x5A,0x90,0x12,0x8A,0x00,0x4A,0x00,0xF2,0xFC,0x52,0x56,0x80,0x18,0x0A,0x42,0x53,0x80,0xCD,0x00,0x49,0x56,0x2D,0xA3,0xDE,0xE2,0x98,0xF8,0xC6,0xD5,0xA4,0x15,0x00,0x3C,0x53,0xE9,0x80,0xF1,0x4E,0x14,0x80,0xA7,0x8A,0x00,0x78,0xA7,0x8A,0x40,0x38,0x85,0x20,0x24,0x5A,0xD0,0xD3,0x6E,0xA9,0x36,0xB7,0xDD,0x34,0x01,0xA1,0x7F,0xB8,0xB7,0x3E,0xA2,0xB9,0x1B,0xA8,0x9A,0xA0,0x28,0xB2,0xD3,0x55,0x4B,0x38,0x5A,0x60,0x6F,0x44,0xBB,0x23,0x0B,0xE9,0x4F,0xA9,0xA4,0xA0,0x04,0xA4,0xA0,0x0F,0x33,0x23,0xCC,0x56,0x00,0x00,0xC5,0x2E,0x10,0xA2,0x9C,0x05,0x00,0x3D,0x45,0x69,0xD0,0xFF,0x15,0x15,0x21,0x9A,0xE1,0x52,0x03,0xD6,0xA4,0xA0,0x07,0x0A,0xA0,0x07,0x8A,0x78,0xA0,0x07,0x0A,0x7D,0x1E,0x29,0x80,0x75,0x48,0x28,0x03,0x6F,0x4E,0x9F,0x8B,0x69,0x2B,0x3F,0x55,0xD3,0xFE,0xF4,0x8B,0xF7,0x81,0x80,0x67,0x38,0xEB,0xE9,0x56,0xAD,0x2D,0x3C,0x99,0xBE,0x00,0x5B,0xA2,0x80,0x12,0x8A,0x00,0x4A,0x00,0xF3,0x52,0x29,0x31,0x5A,0x98,0xA4,0xA0,0x42,0xD3,0x85,0x00,0x4F,0x6E,0x6C,0x56,0xE4,0x09,0xB1,0x00,0x32,0x5A,0x70,0xA4,0x04,0x82,0x9E,0x29,0xF1,0x4F,0x4F,0x14,0x00,0xE1,0x4F,0x80,0x78,0xA7,0x8A,0x40,0x38,0x53,0xC5,0x2D,0x3A,0x80,0x26,0x86,0x77,0x87,0x38,0xA9,0xA5,0xBE,0x96,0x65,0xDA,0xD8,0xD2,0xD2,0x80,0x2A,0x05,0x3A,0x0A,0x28,0x28,0x01,0x29,0x29,0x80,0x94,0x01,0xE7,0x3B,0x69,0x9B,0xC0,0x28,0xC5,0x00,0x26,0xDA,0x78,0x23,0x46,0xC2,0x2F,0x9B,0x27,0xB5,0x0A,0x43,0x1E,0x29,0xE2,0xA4,0x07,0x78,0xA0,0x07,0x0A,0x78,0xA0,0x07,0xD3,0x01,0xE2,0x9C,0x2A,0x40,0x78,0xA7,0x60,0x3A,0x9D,0x48,0x05,0xA5,0xA0,0x05,0x80,0x0A,0x0A,0x29,0x80,0x52,0x82,0x52,0x50,0x07,0x9E,0x1A,0x42,0x2B,0x1B,0x8A,0x31,0x48,0x41,0x8A,0x7C,0xB9,0xA8,0x19,0x04,0x7E,0x5A,0x01,0x53,0x0A,0x40,0x3C,0x53,0xC5,0x00,0x53,0x85,0x20,0x1F,0x4F,0x14,0x00,0xE1,0x14,0x00,0x00,0xF1,0x4F,0x14,0x80,0xA7,0xD2,0x01,0x69,0xD4,0x00,0xB4,0xB4,0x51,0x4C,0x4C,0x02,0x8A,0x00,0x28,0x02,0x52,0x53,0x03,0xFF,0xD9

网友:
你的接收到的数据有点少。。。。

网友A:
是的,我也怀疑是丢数据了,我没有用中断,如果用中断应该检测pcl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也怀疑是丢数据了,我没有用中断,如果用中断应该检测pclk吗?

您好,请问你问题解决了?我的也是这样的,数据丢包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