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 512个输出端

楼主:
大家好,我想咨询一下电路设计的问题,希望能给我一些建议:
具体描述如下:
任务:一个信号发生器。
描述: 一个可以产生正弦波的发生器,它的输出512个端口,每个端口可以输出一个正弦函数波形,其中正弦函数的频率可调(1Hz – 1MHz),相位可调;

如果采用单片机来控制的话,什么种类的单片机可以快速实现,怎么解决I/O的问题
如果考虑到可以实时调节,和两个月的时间限制, 有什么方案可以实现啊。

还望大神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原帖说的是“采用单片机来控制”,这句话和“采用单片机来产生”并不相同。
用单片机控制的话,用DDS芯片产生正弦信号,各DDS芯片作为单片机外设,单片机向各外设发送指令即可。

网友:
此任务要求调节频率和相位,却不要求调节正弦信号的幅度,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

网友:
原先考虑幅度的话应该很好去控制,先把这512输出的问题解决后再去解决幅度问题,其实幅度为0.2V,

网友A:
这是翻译过的吗?读着不太通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翻译过的吗?读着不太通顺……

不是翻译的,请问下我的描述哪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翻译的,请问下我的描述哪个地方有问题。

描述没有问题,只是我不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