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电源常识监控电源分类小知识分享

楼主:
一、监控电源小常识:电源:是一种把其它形式的能量转换成电能的装置,习惯于称之为电源,或电源适配器安防电源:安防电源是专业为安防类电子产品设计与生产的电源适配器,以纹波小,寿命长而特殊摄像机电源的DC插头:标准一般使用10*5.5*2.1【可以插入部分:长*外圆直径*内孔直径,单位mm】光端机电源的DC插头:标准一般使用10*5.5*2.5【可以插入部分:长*外圆直径*内孔直径,单位mm】DC插头的结构形式:单头线和并联型多头线

二、监控电源分类:1,线性稳压电源  2,交流电源 3,逆变电源1.1,线性稳压电源:线性稳压电源按习惯可分为变压器型线性稳压电源和开关型线性稳压电源两大类型, 1.1.1, 变压器型线性稳压电源: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功率器件调整管工作在线性区,靠调整管之间的电压降来稳压输出。由于调整管静态损耗大,需要安装一个很大的散热器给它散热。而且由于变压器工作在工频(50Hz)上,所以重量较大。 该类电源优点是稳定性高,纹波极小,易做成多路,输出连续可调的成品。缺点是体积大、较笨重、效率相对较低。这类稳定电源又有很多种,从输出性质可分为稳压电源和稳流电源及集稳压、稳流于一身的稳压稳流(双稳)电源。1.1.2, 开关型线性稳压电源: 有一类与变压器型线性稳压电源不同的线性稳压电源就是开关型线性稳压电源,它的电路型式主要有单端反激式,单端正激式、半桥式、推挽式和全桥式。它和线性电源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变压器不工作在工频而是工作在几十千赫兹到几兆赫兹。功能管不是工作在饱和及截止区,而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开关电源因此而得名,开关电源的优点是体积小,重量轻,稳定可靠;缺点是相对于变压器型线性稳压电源来说纹波较大,一般≤1%VO(P-P),好的可做到几十mV(P-P)或更小。2.1, 交流电源: 一般指大小和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电压或电流,我国交流电供电的标准规定为220V50赫兹,日本等国家为110V60赫兹,电源用的插头和插座也有所不同,交流电随时间变化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变化形式的交流电其应用范围和产生的效果也是不同的。以正弦波交流电应用最广泛3.1, 逆变电源:一般指将低压的直流电转变成高压或低压的交流电的装置,一般逆变电源中自带有蓄电池,电脑城买的UPS电源也就是逆变电源中的一种,不过它带的蓄电池较小,停电后电脑只能工作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主要用在突然停电时继续为电脑供电,我们有时间把未保存的资料保存下来

网友:
三、摄像机与电源:一般: 直径为Φ5mm的红外灯所需电流量为10mA/颗,直径为Φ8mm的红外灯所需电流量为30mA/颗,直径为Φ8mm带聚光的红外灯所需电流量为50mA/颗,直径为Φ10mm的红外灯所需电流量为70mA/颗,而每台摄像机(彩色)依本身来讲也需要耗电150-250mA左右电流,也就是说您选用的摄像机有多少颗红外灯,还应该乘以每一颗灯所需的电流量得出灯所需的总电流,再加上摄像机本身所需的电流200mA(取平均值? ), 红外机如果还另带电动变焦镜头,那么还得加上电动镜头所需要的电流800mA左右后,就得出整个红外线变焦摄像机所需要的工作电流了;特别提示您一点,在施工布线时要注意:电流在载体导线上的强度为2A/mm2线经(国际标准),行业内实际使用一般为3A/mm2线经,即1mm2大小的线只能最大允许通过3A电流,也就是说如果您选用的导线截面积为1mm2,即使您选用10A或更大的电源供电,被供到设备的实际电流不会超过3A,导致您选用的电源电功率利用不全,可见输电载体导线的正确选用是很关键的,这种情形广大顾客朋友们可采用多线分流供电方式以求匹配.值得注意的是红外机的红外灯还分进口和国产的,实际需要的电功率也不一样也许有人会说:空中架设的高压线也没有多大啊?怎么就能满足那么多的用户使用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就在于传输电压的高低上,因为它是采用高压传输,我们可以假设传输的电压是110KV,传输线R为15mm铝线,载体导线截面积S=∏*R2,得出 S=3.14*152=706.5【mm2】,按国际标准电流在载体导线上的强度为2A/mm2,得出允许通过该导线的电流I=706.5*2=1413A,按电功率P=U*I,可以计算出该导线上传输的电功率P=706.5*2*110000=155430000【W】,高压线一般采用三相三线制传输

网友:
四、监控电源与工程计算:这个问题经常让年轻没有经验的工程师为难,很多方案在实施的时候都发现当初设计的电源容量不够,需要追加设备,造成了与甲方的矛盾和误解,实际上,由于摄像机在启动瞬间,启动电流很大,再加上工程上远距离传输的线路损耗【P线损=I2*R,线路损耗电阻R=ρ(L/S),ρ为导线的电阻率,ρ的具体参数可以咨询线缆厂家,L为导线长度单位m,S为导线截面积mm2】,所以,摄像机需要的电源,不是简单地把所有摄像机的额定功率相加。正确的做法是把整个监控系统的摄像机的额定功率相加再乘以1.3倍来满足瞬间启动电功率,这个才是摄像机实际需要的功率,然后再加上约30%的线路传输损耗,最后再加上30%的余量,作为将来扩容使用。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商务楼,有100台固定枪型摄像机,每台摄像机的额定功率是4W,我们该如何配置摄像机电源呢?根据上面的计算方法,我们计算出,摄像机的额定功率是4W*100台=400W,摄像机实际使用的功率是400W*1.3=520W,考虑损耗后,摄像机需要的功率是520W*1.3=676W,加上电源余量,摄像机最终需要配置的电源功率是676W*1.3=878W,总结一下:摄像机需要配置的电源功率=摄像机的额定功率1.3*1.3*1.3【W】,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扩容性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