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357 软件中断

楼主:
有没有对LPC4357比较熟悉的大牛啊
这个芯片是不 是支持软件中断呢。
现在想要一个手动触发的中断产生,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么?

网友:
我记得ARM有专门的指令用来触发一个专用的中断
另外有些外设也通过设置标志位来触发中断的。

网友A:
貌似叫SVC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叫SVC指令。

还真是,算是一种异常,还有个入口地址
SVC_Handler

那这个要怎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算是一种异常,还有个入口地址
SVC_Handler

那这个要怎么用呢?

看看core_cm4.h里有没有这个指令的函数,搜索一下,直接调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