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定时器捕获模式如何能设置成上升沿和下降沿都 ...

楼主(2016-06-21):
STM32F103定时器捕获模式如何能设置成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触发
应用中需要捕获半个周期的脉冲宽度,也就是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都能触发捕获。但是看参考手册好像定时器寄存器里只有一位是来设置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捕获的,所以不能通过寄存器直接配置成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触发的。询问一下在捕获中断里修改寄存器
TIMx_CCER的
CC1P位等通道极性位,可以实现捕获半个周期的脉冲么,还有其他寄存器需要修改的么?
定时器
如何

网友A:
如果TIM_CCER_CC1P_BIT==0上升沿,else下降沿

网友B:
可以用外中断加定时器,,,外中断的话不是可以同时设置上升沿和下降沿吗,,如果是上升沿记录一下TIMER的数值,如果是下降沿的话在记录一下数值,相减就是高电平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