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 ADC采样不准

楼主:
28035 ADC软件触发 采样不准是什么问题,采0V---ADC也有0~0.1V的变化。????????

InitAdc();                                //
        EALLOW;
// AdcRegs.ADCCTL1.bit.TEMPCONV = 1;
        Adc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 = 1;        //         //当转换结果存入结果寄存器时再开启ADC中断
    //ADCSOCxCTL    x可设置0--15,CHSEL 选择AD输入通道
    AdcRegs.ADCSOC0CTL.bit.CHSEL     = 0;   //set SOC0 channel select to ADCINA0         选择AD通道
    AdcRegs.ADCSOC0CTL.bit.TRIGSEL   = 1;   //set SOC0 start trigger on software only    选择AD触发方式
    AdcRegs.ADCSOC0CTL.bit.ACQPS     = 6;   //set SOC0 S/H Window to 7 ADC Clock Cycles, (6 ACQPS plus 1)  配置转换时间

        AdcRegs.ADCSOC1CTL.bit.CHSEL     = 0;   //set SOC0 channel select to ADCINA0         选择AD通道
    AdcRegs.ADCSOC1CTL.bit.TRIGSEL   = 1;   //set SOC0 start trigger on software only    选择AD触发方式
    AdcRegs.ADCSOC1CTL.bit.ACQPS     = 6;   //set SOC0 S/H Window to 7 ADC Clock Cycles, (6 ACQPS plus 1)

        AdcRegs.INTSEL1N2.bit.INT1SEL        = 1;        //setup EOC0 to trigger ADCINT1 to fire;
        AdcRegs.INTSEL1N2.bit.INT1E     = 1;        //Enabled ADCINT1;使能中断;
        AdcRegs.INTSEL1N2.bit.INT1CONT  = 0;        //禁止中断连续模式;

        AdcRegs.ADCINTSOCSEL1.bit.SOC0  = 1;        //ADCINT1 will trigger SOC0. TRIGSEL field is ignored.
        AdcRegs.ADCINTSOCSEL1.bit.SOC1  = 1;        //ADCINT1 will trigger SOC0. TRIGSEL field is ignored.

          EDIS;

      for(;;)                                        //
        {
             AdcRegs.ADCSOCFRC1.all = 0x0F;
        while (AdcRegs.ADCINTFLG.bit.ADCINT1== 0) ;
        AdcRegs.ADCSOCFRC1.all = 0x00;
        AdcRegs.ADCINTFLGCLR.bit.ADCINT1 = 1;

        SampleTable[0] =AdcResult.ADCRESULT1 ;

               USART_Transmit(SampleTable[0]>>8);
               USART_Transmit(SampleTable[0]&0xff);

        Delay_nMS(100);
        GpioDataRegs.GPBTOGGLE.bit.GPIO43 = 1;                // GPIO40端口电平翻转一次

        }

网友:
先具体看一下寄存器ADCRESULT的值是多少,如果是基本稳定的,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可能是后面的计算不太恰当。

网友:
采集到的原始数据都是多少。模拟输入的0V,和单片机的地之间是真正0V吗。电源,参考电压是否都稳定。

网友:
模拟输入的0V; 电源,参考电压都稳定。寄存器ADCRESULT的值 在0x00~0x21之间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