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关于450W直流电机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
本人新手,这图是一个450W直流电机的部分驱动电路,我想问的是图中画圈的地方共地是否会有问题?电路的其他地方是否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保护电路和刹车电路还待设计,请大家给点建议和意见。

网友:
“我想问的是图中画圈的地方共地是否会有问题?”
因为“这图是一个450W直流电机的部分驱动电路”,不是完整电路,所以没办法说是否有问题。

网友A:
既然用继电器隔离,那么就不要有电气连接,当然不宜共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继电器隔离,那么就不要有电气连接,当然不宜共地。

T1是一个可控硅触发变压器,没有用继电器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T1是一个可控硅触发变压器,没有用继电器隔离。

我也以为T1是继电器,看了4楼回复才知道那是触发变压器。
这图画得实在容易误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1是一个可控硅触发变压器,没有用继电器隔离。

触发变压器的初次级间是隔离的,当然两侧不宜共地。但你的电路中两侧都存在VDD,不共地则信号无法构成回路,而共地,则系统一方面会耦合进干扰(电机的干扰往往很强),另一方面系统将可能带高压电,安全问题需要处理好。所以,最好重新设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变压器的初次级间是隔离的,当然两侧不宜共地。但你的电路中两侧都存在VDD,不共地则信号无法构成回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这里确实存在大问题,已经重新构思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