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一枚,想做一个自动定时喂食器,请求帮助!!有大神帮忙吗?

楼主:
       本人小白一枚,学得单片机东西基本已经还给老师了,现在想做一个自动定时喂食器,实现以下功能,可以每天定时投食最多可达6次,每次定量投喂。需有录音呼叫功能。需要大神告诉我买什么模块和电路板,还有程序,谢谢了!~~~

网友:
单片机在此“自动定时喂食器”中,仅占很小一部分。“定量投喂”和“录音呼叫功能”才是麻烦事。

网友A:
弄个螺杆加步进电机

网友:
硬件可以用Arduino或者micropython。

网友B:
加个GSM模块 你想什么时候喂食都可以,录音如果是固定的语音段那还好 相比文本合成要省不少钱

网友:
那劝楼主先把还给老师的东西再学回来,这个项目可不是小白能搞定的。

网友C:
定量投喂,可以用步进电机。看看允许的误差,是否需要反馈。某宝搜索“语音模块”,找个合适的型号。

网友:
我理解是喂鱼

网友:
这个楼主也消失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螺杆加步进电机

没消失,上班比较忙,他们上面提到硬件可以用Arduino或者micropython。这个是什么东西,比单片机方便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个GSM模块 你想什么时候喂食都可以,录音如果是固定的语音段那还好 相比文本合成要省不少钱

GSM这么方便,录音肯定是固定语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定量投喂,可以用步进电机。看看允许的误差,是否需要反馈。某宝搜索“语音模块”,找个合适的型号。

这个东西好搞吗?看来我要重新搞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GSM这么方便,录音肯定是固定语音的

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

我选什么芯片方便点,加载什么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选什么芯片方便点,加载什么模块?

Arduino 或者普通单片鸡都可以  能够录音呼叫,喂得不是鱼吧,

网友:
“定量投喂”还好,狗粮都是一块一块的,开几分钟,一份种丢一个。
“录音呼叫功能”这个让小狗 旺旺两下,取个大致 时间长和强度,凑活用吧,
总不会和小狗狗对话吧?!

还有,楼主,您要喂哪个动物啊?

网友:
这个还是再看看基础的知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好搞吗?看来我要重新搞起了

根据实际情况,看看有没有一个很常用的电机和驱动。单片机控制电机转动应该不难。如果定量喂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反馈,只是电机定角度转动。还相对容易一些。否则,搞算法,就比较麻烦了。基本的语音录放也可以用现成的。这样是否满足实际控制。另外,机械部分是否也需要设计?这部分有些工作量啊。一定要充分考虑。设备的供电,工作环境等如何。如果环境比较复杂,就不太好弄了。每一部分都要充分考虑。最好找个有写经验的一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实际情况,看看有没有一个很常用的电机和驱动。单片机控制电机转动应该不难。如果定量喂食不需要什么 ...

非常感谢,我现在找了个帮忙在搞,呵呵

网友:
程序要自己写,买个音频模块就好了。然后+个单片机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