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不用单片机就不工作了,需要重新刷写程序

楼主:
10芯积分
最近遇到一很严重的问题,我画的电路板量产了,测试合格后打包入库,卖到客户一段时间后,程序就不会正常运行,返修回来后查看片子里面的hex文件,对比发现hex并未出现变化。我重新刷写程序后又能工作了,出现的概率挺高的,老板发火了,求助啊?什么原因,有没有遇到过啊,求帮忙。我用的是NXP LPC2109/LPC2119的片子。

网友A:
程序不翼而飞

网友A:
你可以模拟客户那边的环境试一下

网友:
我把片子里面的代码拷贝出来跟可用的板子对比一下,发现都是一样的,证明程序没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模拟客户那边的环境试一下

现在就是程序不执行了。重新烧写就可以执行,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网友:
看门狗没开吗

网友:
看门狗开了的,为了防止跑飞代码加了看门狗的。

网友B:
模拟客户那的环境长时间测试呢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这边重新刷固件程序正常  那在客户那出问题的板子重启或者复位后出现还正正常不

网友C:
反复测试吧,既然程序能读出且内容无变化,说明并非程序丢失。另外注意你所用的MCU是否有涉及影响系统工作的熔丝位,熔丝位被改变的话,后果难料。排除此点,说明是你的设计不良,有参数临界问题。除前述熔丝位外,重点检查时钟和复位电路。MCU用接插件安装的话,注意接触问题。
一般而言,MCU被编程后应进行加密操作,内代码应无法读出才是。

网友C:
才注意到,楼主帖部分内容跟三年前的一个帖子相同,这也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客户那的环境长时间测试呢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这边重新刷固件程序正常  那在客户那出问题的板子重 ...

他们是用过了一段时间后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复测试吧,既然程序能读出且内容无变化,说明并非程序丢失。另外注意你所用的MCU是否有涉及影响系统工作 ...

刷写固件用的是Flash Magic,未做保护,所以可读出hex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注意到,楼主帖部分内容跟三年前的一个帖子相同,这也抄?

主题一样,遇到的问题一致,不知道那哥们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复测试吧,既然程序能读出且内容无变化,说明并非程序丢失。另外注意你所用的MCU是否有涉及影响系统工作 ...

关于时钟这个问题,我之前用过STM32做过测试,只要电路连接正常,晶振是会起振的。
板子刚拿回来的时候,我用示波器测过,正常起振。
关于复位电路,出了上电复位,其他时间未曾复位。
关于熔丝位,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先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反复测试吧,既然程序能读出且内容无变化,说明并非程序丢失。另外注意你所用的MCU是否有涉及影响系统工作 ...

刚看了一些关于熔丝位的一些资料,主要是AVR单片机里面会用到,我用的MCU是NXP LPC2119,没有关于熔丝位的设置。

网友E:
可读出,没做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看了一些关于熔丝位的一些资料,主要是AVR单片机里面会用到,我用的MCU是NXP LPC2119,没有关于熔丝位 ...

还是好好测试吧,先别刷程序,就在故障机上测试,事出反常必有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读出,没做加密?

没做加密处理,Jlink直接可以拷贝程序出来的。

网友F:
Flash Magic是isp的方式烧录固件的吧。有没有尝试其他烧录方式,用Jlink或者其他工具烧录,会出现这种固件丢失的状况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Flash Magic是isp的方式烧录固件的吧。有没有尝试其他烧录方式,用Jlink或者其他工具烧录,会出现这种固件 ...

我们的烧写分为两步,Flash Magic烧了一个程序进去,里面真正的程序使用实验室内部师兄写的软件来烧写。
我昨天做了一个测试用Jlink烧写之后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烧写分为两步,Flash Magic烧了一个程序进去,里面真正的程序使用实验室内部师兄写的软件来烧写。
...

那么你量测烧录flash的地址是隔开的么? (比如第一次是0x08000000~0x08000010,第二次是0x08000030~0x08000050,这只是例子,方便让你理解我的描述)
还是flash的地址是一致的?

“我昨天做了一个测试用Jlink烧写之后程序不能正常运行”,这种烧录是Jlink单独烧录,还是keil等环境下通过编译器产生hex文件后,利用keil等环境的工具来连接jlink烧录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么你量测烧录flash的地址是隔开的么? (比如第一次是0x08000000~0x08000010,第二次是0x08000030~0x08 ...

每次烧写都使用默认配置,这个还会出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每次烧写都使用默认配置,这个还会出问题吗?

Flash Magic这个我也是用过几次,但是现在忘记了。
我在想为啥不用Jlink的工具J-FLASH直接下载
或者Keil的环境下下载呢?

还有个地方我注意了,您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测试用Jlink烧写之后程序不能正常运行。”这个您是用J-FLASH还是用Keil下连接Jlink仿真器下载的呢?

另外,我想您不知道有留意到没有,如果keil下用仿真器下载。如下这个地方需要勾选哦。

网友G:
检查BOOT和复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Flash Magic这个我也是用过几次,但是现在忘记了。
我在想为啥不用Jlink的工具J-FLASH直接下载
或者Kei ...

额,我知道了,我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检查BOOT和复位电路

恩,看来可能真有这方面的原因,我要试着找找这方面原因了。

网友H:
晶振起振呢?我前两天也遇到个程序一会儿工作一会儿不工作,后面发现是晶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晶振起振呢?我前两天也遇到个程序一会儿工作一会儿不工作,后面发现是晶振问题{:1_101: ...

你那是晶振不起振了?我的是用示波器观察了两天晶振还在起振呢。

网友:
用过STM32,出现了和你差不多的情况。后来查了是晶振问题。有些不起振了。

网友:
哇哈哈,完了。Flash文件丢失,我一个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只能换一家单片机来做或者你咨询下NXP的FAE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侧的电容问题。导致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电容很可能时好时坏

网友:
那你尝试用flashmagic 下你的程序,然后看怎么样,是不是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注意到,楼主帖部分内容跟三年前的一个帖子相同,这也抄?

大神,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翼而飞

大佬这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