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检测STC89C52RC的好坏?--问题找到,已结贴

楼主:
问题已找到:
        首先,感谢各位的不吝指教,使我能够从头分析查找问题所在。
        其次,就该问题做个自我检讨,一切还是因为不够认真,对事物未深入理解就忙于上手,导致走许多弯路,浪费自己和别人的精力、时间,在此一并致歉。
        再次,说下问题所在。由于我所购单片机实验板是板载下载模块的,而我自己想当然地把板载下载模块的晶振当成了89C52的晶振,导致89C52根本就没工作。也就是说这个实验板要装两个晶振,一直是板载下载模块用的,直接焊到板子上的。一个是单片机用的,是插在晶振插座上的。我是因为后者未装上,导致了这次开贴求助。啰啰嗦嗦,不知道大家看明白没。再次致歉!
        最后,给单片机实验板生产商或经营商提个建议:对新手,有些东西还请不厌其烦地一一说说。也给后学单片机的坛友提个醒,做个反而教材吧。

        再次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此贴完结。

---------------------------------------------------------------------------------

刚接触单片机,很多东西要从头学。某宝买一套51开发板,STC89C52RC的单片机,怎么都刷不进去程序,翻遍了网上的各种方法,试过各种手段,USB转TTL、CH340G驱动等等均没问题,怀疑是单片机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检测和判断。能用万用表检测判断好坏么?没示波器。附上开发板原理图和PCB图。电脑驱动情况、STC-ISP下载情况,这里只有3.5、6.66、6.85三个版本的截图,4.3、4.8版本的在家本上试的,没截图,但显示信息基本一样。用的是WIN7  64位旗舰版操作系统。

另,谁那儿有在用的好的stc89C52RC,上电帮量下各引脚电压给我参考下,不胜感激!

DIY_MCU_51_REV1.0(2015.11.06)原理图.pdf

网友A:
重新换个芯片试一下,一般刚买的出问题概率很小

网友B:
最小系统看能不能烧个程序

网友C:
STC89C52感觉还是很皮实的 以前也用了很久 还没折腾坏过的

网友D:
有的板子下程序的时候需要重新上电的,你看看是不是下载的过程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E:
一般情况,开发板的单片机应该是好的,不刷程序,单片机也应该是运行的。比如led闪烁之类的。有没有现象啊。

网友F:
用什么软件刷的?刷不进去的现象是啥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换个芯片试一下,一般刚买的出问题概率很小

板子带的就一个芯片,等回头再买几个试试,多谢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小系统看能不能烧个程序

试了,包括用USB转TTL下载器也下载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C89C52感觉还是很皮实的 以前也用了很久 还没折腾坏过的

不知道,初次折腾,玩不转啊。查了网上很多都说89C52皮实,耐折腾,可我就是下载不进去。STC-ISP3.5到6.8能找到的版本都试了,一个也下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板子下程序的时候需要重新上电的,你看看是不是下载的过程有不对的地方

重新上电,复位,P10、P11接地……都试过,下载不了,只有发送,没接收,停止在请给MCU上电就一直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开发板的单片机应该是好的,不刷程序,单片机也应该是运行的。比如led闪烁之类的。有没有现象啊 ...

我检查了板子焊接,没有虚焊、短路的情况,流水灯、数码管、LED、按键、蜂鸣器、继电器……都能正常通电或有接电反应,短接P30、P31时STC-ISP串口检测收发正常,CH340G芯片驱动正常,插上USB连接线,电脑正常识别芯片和COM端口。12MHz晶振两脚电压0.8至2V左右。89C52有个别脚电压为0V、1.8几、2点几V,其他基本上都是4.8几V或5V。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什么软件刷的?刷不进去的现象是啥样的?

STC-isp刷的,提出请给单片机加电或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就一直不动了,怎么折腾都没反应。

网友G:
有可能烧写的时候需要改变跳线帽的接法,这是开发板复用管脚常做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烧写的时候需要改变跳线帽的接法,这是开发板复用管脚常做的事

这是板载的烧写器,我查了下原理图和印刷板,是板载烧写器直接连89C52的P30和P31。

网友:
我见以下几种情况:
    一种是芯片倒过来插,手摸上去有暖暖的感觉,冬天很舒服。
    一种是Txd和Rxd对调着插。
    一种就是关电后瞬间加上,板上的大电容还来不及放电又加上了。
    还有一种就是有多个串口没选对。

网友:
换根下载线看看呢  STC之前使用时碰到的问题 很多次都是因为线的问题  试试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刷東西通常有某腳引的電平要設才行。

感谢指点,已解决问题,属自己粗心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