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 FPGA xx方案 or xx代码 流用辛酸实例

楼主:
常言,失败是成功之母。
FPGA项目开发中,方案,代码流用很正常,
  有的让你省时省力,
  有的却让你一言难尽其中辛苦味道

然而正是一个个失败,触发了思考,加深了印象,提高了质量。

特向广大网友,征集,您的 流用辛酸实例共勉!!共进!!

网友:
这是个好主意!

网友:
S公司,A项目有个 LVDS输入,1个钟传7个数据,项目已经完成。

还是这个S公司的 B项目,也有 “同样” LVDS 输入,大家一致同意流用 A项目上的,LVDS输入代码

结果: B项目的图像输入不稳定

原因:
A项目的LVDS输入,有效窗口比较大,用的中心点判断算法,是检查的变化延,跳中间采样,没出问题。
B项目的LVDS输入,有效窗口比较小,用A的中心点判断算法,跳来跳去都到不了有效数据中心点。

解决:
改进中心点采样算法,用正态分布法。

详情,请参照 “如何 用 FPGA 正确拿下 LVDS 的数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2706-1-1.html

网友:
,拿板凳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