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工艺,PCB制版的最小线宽能做到多少?

楼主:
来问问坛里的各路大侠。现在中国的这些制版厂家,能做到的最小线宽是多少?钻孔孔径最小又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A:
我见过的就是3milxiankuan线距,孔径是0.1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就是3milxiankuan线距,孔径是0.1mm

很小了呀。我公司之前在一个厂家那边做的双层版,孔径8mil,前两次打的时候说可以打,后来再打不知道为什么说8mil做不了。。坑。。

网友:
上海有一家最小可以做到线宽2Mil,孔径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深圳哪里的技术高点,有些工厂是可以做到3MIL的

网友:
都升级转变了,8mil早已经为常规化板件标准了

网友:
最小线宽,走干膜可以做到3mil,孔可以做到0.1mm不过要做到这些成本有点高,特别是钻孔方便,0.1必须激光钻孔。建议设计到0.2以上,钻孔0.25沉铜0.2就可以了。成本可以节约很多  13006663934 冯工 ,手机号即qq号

网友:
现在走干膜工厂很多都是可以做到3mil。但是干膜成本会高一些。2mil只有一些特殊的工厂可以做到

网友:
这个直接看工厂工艺就行了啊!

网友:
3mil好多公司都能搞定,能2mil的公司还是比较难找的

网友:
一般是4mil-6mil线,8-10mil孔,不同工艺成本是不一样的

网友:
每个厂家的工艺能力不一样,目前国内加工走向细分市场

网友:
最小线宽3mil,有的2mil也可以做,最小孔径0.2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就是3milxiankuan线距,孔径是0.1mm

很多板厂自己没有激光钻孔机,都是外发到别的厂去激光钻孔的,这样外发的成本要高,而且生产周期比较长,综合考虑就是接这个订单不划算,赚不到什么钱,还麻烦

网友:
好工厂可以做到1-3mil,不过普遍而言,中小批量产品采用7mil或以上的布线可靠性才有保证,最好是10mil,毕竟价格是要考虑的。同理,孔径最好在0.4mm以上,线间距则同线宽,大面积覆铜时最好再留取余量,通常可取10mil。
如果确实需要窄线宽、小孔径,别在乎价格了,只要好工厂肯接。

网友:
据我所知,3mil应该可以的。但是还有少数厂家可以做到1mil,这个宽度的厂家好像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