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汇编指令问题

楼主:
有没有对M4汇编指令比较熟悉的大牛啊
写段汇编代码遇到错误了
如下一段处理SVC调用号的汇编代码,还是在ARM文档里面的,是ARMV7-A和ARMV7-R的指令,不知道是不是适合ARMV7-M
SVC_Handler     PROC
                EXPORT  SVC_Handler
                       IMPORT        handler_svc_1
                       IMPORT        handler_svc_2

                CMP r0,#3                ;SVC range check
                       LDRLS pc,[pc,R0,LSL #2]
                       B        .
SVC_JUMP_TABLE
           DCD        handler_svc_1
          DCD        handler_svc_2

                ENDP

编译时产生如下错误
error: A1869E: Register Rn must not be PC
说是LDRLS这句里面[pc,R0,LSL #2]里面不能是PC寄存器

网友A:
3.4.3. LDR and STR, register offset
Syntax
op{type}{cond} Rt, [Rn, Rm {, LSL #n}]

Restrictions
In these instructions:
Rn must not be PC
Rm must not be SP and must not be PC
Rt can be SP only for word loads and word stores
Rt can be PC only for word loads.
When Rt is PC in a word load instruction:
bit[0] of the loaded value must be 1 for correct execution, and a branch occurs to this halfword-aligned address
if the instruction is conditional, it must be the last instruction in the IT blo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3. LDR and STR, register offset
Syntax
op{type}{cond} Rt, [Rn, Rm {, LSL #n}]

Restrictions
...

关键是这段代码是那个ARM的帮助文档里面写的啊,我只是复制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这段代码是那个ARM的帮助文档里面写的啊,我只是复制过来的

既然你写的是M4的汇编,就参照M4的手册吧.
既然Rn must not be PC 那应该就是不能了
(编译器手册都提示了...)
手册位置如图:(http://infocenter.arm.com/help/index.j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