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52 LPM3模式下,9600bps 串口通信不能收发数据

楼主:
RT,msp430f4152在LPM3模式下,时钟为SMCLK时,TimerA 模拟的UART串口不能通信,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时钟为ACLK时

网友:
什么意思?ACLK可以通信

网友:
串口在ACLK时钟下 LPM3可以工作

网友A:
你研究研究下面的官方例程吧,注意时钟设置:

//******************************************************************************
//   MSP430x41x2 Demo - USCI_A0, 115200 UART Echo ISR, DCO SMCLK, LPM3
//
//   Description: Echo a received character, RX ISR used. Normal mode is LPM3.
//   Automatic clock activation for SMCLK through the USCI is demonstrated.
//   USCI_A0 RX interrupt triggers TX Echo.
//   Baud rate divider with 1048576hz = 1048576/115200 = ~9.1 (009h|01h)
//   ACLK = LFXT1 = 32768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32 x ACLK = 1048576Hz
//   //* An external watch crystal between XIN & XOUT is required for ACLK *//
//
//               MSP430x41x2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6.6/UCA0TXD|------------>
//            |                 | 115200 - 8N1
//            |     P6.5/UCA0RXD|<------------
//
//
//  P. Thaniga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January 2009
//  Built with CCE Version: 3.1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4.11
//******************************************************************************
#include  <msp430x41x2.h>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DT
  FLL_CTL0 |= XCAP14PF;                     // Configure load caps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47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P6SEL |= BIT5+BIT6;                       // P6.5,6 = USCI_A0 RXD/T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09;                           // 1MHz 115200
  UCA0BR1 = 0x00;                           // 1MHz 115200
  UCA0MCTL = 0x02;                          // Modulation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研究研究下面的官方例程吧,注意时钟设置:

已解决
根据数据手册查询得知在TIMERA模拟UART时,低功耗模式下时钟不能自动激活